坦克不要波箱也行

楼主(2010-07-19):
用两个大扭力的电机不就可以代替复杂的波箱了么,还节省空间,还省事,多好

网友:
   恐怕不行吧

网友:
我看可以。。。不知道这样的电机哪里买到

网友:
不要波箱能带的动??  不会烧掉电路主版??

网友:
这样的电机估计很贵了,还不如用波箱

楼主:
第一,电机不贵,淘宝上我看的是40多一个。第二,大脚车用的就是大扭力电机,同样是电调控制,大脚车能用坦克为什么不能用?所以我感觉完全可行,就是没试过,请试过的前辈指点呵~

网友:
不用减速系统的话,对电机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直接大扭力电机,板子受得了嘛?速度会不会太快?

网友:
见过坦克会飞吗?等楼上做出来!大家就都能见到了!!

网友A:
真的想省力,就买带变速箱的电机,网上多的是,查减速电机,要是直接装两个马达,那不是坦克,那是电动自行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想省力,就买带变速箱的电机,网上多的是,查减速电机,要是直接装两个马达,那不是坦克,那是电动自行车。。呵呵

......哈哈

网友:
上涡喷吧,真能飞起来

楼主:
请大家不要笑话我,我这个问题提的可能是很弱,但是弱在哪?请大家具体指出来,那位让装涡轮发动机的请你安静电,你听懂我的话了么就在那说风凉话。大扭力电机我仔细看了,其实他就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只是在里面加了减速池轮,再包起来,外面看起来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其实最终转速并不快。至于说要烧版子,这话我没听懂,大脚也是用电调,为什么坦克的电调就会烧?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是否可行,如果不行,为什么请具体说出来

网友:
楼主不用往心里去,
我猜某些说风凉话或其他的话的人心里平可能怕是有想法滴,
没必要去在乎。
楼主说的是直流减速电机,
淘宝上有的是卖的,
普通的很便宜,行星减速器的稍微贵一些,
但没有某些卖波箱的要的狠

网友:
至于转速,减速电机可选范围很广的。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就可以。
支持用减速电机来改坦克

网友:
玩模型的会不知道减速电机?发现了旧大陆还要自己给命名 减速电机是有人用 看看挖掘机那贴 你觉得好结实好维修你就用 sy强身键体 yy有害健康

网友:
减速电机不是万能的,减速电机也是靠齿轮组减速,原理同波箱无异。在动辄7kg+的金属坦克面前,确实比较勉强。

网友:
交流讨论问题,
楼上朋友说的很对啊,波箱其实就是一套减速电机,
有没有其相关数据(非转速,类似于扭矩等物理参数或曲线图)?
我也和楼主一样纳闷,
到底减速电机哪里不行呢,
有没有数据做对比。
望高人解答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4MzkyNjA4/v.swf
网上看到的个电机,感觉很强大啊

楼主:
要说动力我看没问题,这些淘宝上有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要说维修?呵呵,我不知道为什么用铁皮把电机和齿轮全包起来的减速电机会比裸露在外的波箱更容易出问题?当然,全裸的波箱更不容易进砂子嘛是吧。我再重说一遍,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大陆,我是一个很新的新手,我只是来提问的,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操理我,但是请你不要过来逼底我,你很高么?有多高?

网友B:
用减速电机是可以,只要功率合适,输出转速合适就可以,主要是长度都比较大,1:16及以下的坦克内部宽度都不够,不足以并排装下两个减速电机,除非用伞齿或涡轮改变一下方向,让减速电机纵向并排,空间就足够了。大比例坦克就不受空间限制了,那种带减速箱的电动车电机直接就可以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减速电机是可以,只要功率合适,输出转速合适就可以,主要是长度都比较大,1:16及以下的坦克内部宽度都不够,不足以并排装下两个减速电机,除非用伞齿或涡轮改变一下方向,让减速电机纵向并排,空间就足够了。大比 ...

这才是有益的回帖,高手从不上来就讽刺挖苦嘲笑,本来这里就是个交流的地方,自己没试过就别一言否定。

楼主:
非常感谢99的回答。也就是时说是尺寸问题呵。那是不是说尺寸允许的条件下优先考虑减速电机呢。呵呵,也感谢beast的支持。有人支持真不容易啊~~~~~~~

网友:
如果能有带了伞齿的减速电机就很方便了

网友:
10楼、21楼、24楼比较有营养。

网友:
有涡轮蜗杆减速电机,
就是贵了

网友:
我用的是经过改装的减速电机。

我用的是经过改装的减速电机。电机和减速箱可以滑动脱开,这样车子可以挂空挡。

网友:
不建议在金属坦克上使用蜗轮蜗杆减速,因为该减速结构磨损较大,效率较低,需要非常充分的润滑才能流畅运转,另一个是蜗轮蜗杆不能逆向传动,这样会使得减速器在骤停时受到较大冲击,蜗轮直接顶撞蜗杆,机械寿命降低很多。
像这种动力类应用场合要传动正交变向的话还是伞齿轮是王道,机械市场是有现成的基于伞齿轮的变向器售卖,不过对于1:16的坦克好像都过大了

网友:
绌洪棿闂寰堝ソ瑙e喅锛屽湪涓

网友:
鎬庝箞鏄贡鐮

网友:
前面乱码了,减速电机太长很好解决,在一个其中一个电机的输出端加一组齿轮,和另外一侧错开就好了,只有把运转方向设成反向就行了,

网友:
回技术:
坦克不用波箱,这个标题似乎需要加个限,比如是玩具坦克,还是模型坦克,又或者是模型仿真坦克。或者是真正的坦克。
如果仅仅是跑一跑,不用爬坡,越障碍之类的,那么用马达足够了。但是如果需要克服重力做功,那么就需要有大扭矩的马达了,再若还需要同时满足高速行进,那么必须要波箱了。如果还觉得不够仿真,那么何不做个换档的波箱,同时像真的坦克那样增设侧向传动装置。如果还想在斜坡上让坦克停下来,那么还必须增设逆向自锁装置了。 所以,什么样的需求,决定了按什么结构来实现功能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两个电机,你如何让它们转速同步?转速一样才能走直线。否则,就歪歪扭扭的走。

网友:
我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过楼主说的这种底盘的,他用是2个24v250W的电动车电机作动力的

网友(2010-11-07):
很容易烧减速电机

你是不知道坦克要克服的摩擦力有多大,要一个减速电机在高速状态下,骤然反转,尤其是带有重力加速度,
太难为他了

网友:
我倒是认为 可行 攀爬车 有一种叫行星波箱的 个头比马达小
如果用那个 不但扭力好 而且也没有现在HL的波箱那么脆弱

网友:
 支持用减速电机来改

网友(2011-03-30):
 楼主加我QQ51865819,本人也是玩8/1的,

网友:
网上去买带减速的马达

直接装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笑话我,我这个问题提的可能是很弱,但是弱在哪?请大家具体指出来,那位让装涡轮发动机的请你安静电,你听懂我的话了么就在那说风凉话。大扭力电机我仔细看了,其实他就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只是在里面加了 ...

你说的大扭力电机就是减速电机啊,那只不过把波箱和电机做成一体的了,并没有省去波箱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用类似电动自行车的电机估计可以吧波箱省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不想自己做波箱,那就用减速电机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坦克的需要选就行

网友:
做一个涡轮的发动机和M1一样的那种

网友:
强烈支持用减速电机做驱动系统,不过转速,转弯有点不好把握

网友:
同等大小的减速电机,的马达,的功率好像不太大,减速电机还是有波箱

网友:
 LZ试过后告诉我们

网友:
减速电机可选的范围大啊,我的1:14重30斤的挖机就是用两个12V37MM直径20转速14KG扭力的电机,负重个10斤爬20度得坡是没问题

网友:
我记得曾经有个高人发的帖子,用狗骨代替波箱!改出来的虎1直接可以漂移!

网友(2011-05-04):
减速马达也有波箱,只不过更小,集成到马达前端了。

减速马达的波箱,齿轮小,齿的强度远自己做的开放波箱。在运动过程中更容易损坏。

网友:
小型减速电机里面也是几个双联的齿轮组合起来的,起到减速作用的,一般模数比较小,模数小齿轮能承受的力量就比较小。但是电机的齿轮箱组合度很好,加上密封性高,润滑油在里面保持润滑,精度高虚位少,大部分减速齿轮是金属齿轮,比较起来减速电机还是很有优势的,至少我没用到减速电机扫齿,但是国产便宜的模型坦克波箱不是噪音大,就是爱扫齿,比如HL的金属和塑料波箱,不是密封的,润滑油也不能上。   进口的坦克我没用过,不清楚性能,如果用的朋友说说使用的感觉,有什么优点

36mm直径以上的减速电机60转以内的,扭矩都是很大的了。

网友C(2011-08-08):
减速机我也有看过,就是转速偏慢  最快的好像只有200转/m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我也有看过,就是转速偏慢  最快的好像只有200转/min

买过1500转的减速电机的路过

网友:
话说这个版里高手不多,大多都是玩玩具的水平。所以楼主安啦~

用减速电机当然可以,但是带来另一个问题,上面有朋友说了:怎么保证两电机同步?当年电老虎阿斐迪南阿玩电传动都面临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给电机加反馈,形成闭环控制,对电子技术要求还是有点高的,要自己搞控制电路。还有转向控制算法都得搞

网友D:
搞个双流波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