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路图USB-ppm

楼主(2010-07-19):
由于说明书是俄文看不懂我电路图还是新手所以请高手看看这图是 usb口输出PPm信号的吗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dbda94c-92e0-11df-b6c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搞反了,是PPM到USB的,估计是模拟器用

网友:
光电路是没有用的,是单片机,要程序的

楼主:
这图纸单片机的程序有 图纸是原图 能不能根据单片机管脚定义来判断呐

网友:
电路很简单啊 如果X1是USB插头的话 肯定是个模拟器
PPM明显是输入的 由三极管VT1驱动、反相输入到MCU
MCU与USB直接连接

网友:
如果是usb到ppm  那可是真正的“电脑控”哇

网友:
没有程序废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