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怎么修?请教高手

楼主(2010-07-19):
请教高手:这船怎么修?
恒泰2877的船,速度太慢,稍作改动。遥控和接收部分换成猎鹰遥控滑翔机的了,拆电机时破坏了船底电机仓,难以修复。请教图中红圈部分已经被刀片完全破坏。还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手中没有轴系。不知道简单的轴系一般多少钱?
不图太快,只想修好后能比原来快一些,给孩子玩。(原来时速3公里)投入越少越好。多谢!

网友:
重新绕马达。。。

或者换电刷耐压稍微高一点的同型号马达

然后上高一点电压就行了

搞无刷成本太大,没意思

网友:
而且,这个船,桨之前的马达占据相当的迎水面积,因此桨效率会低。再怎么搞无刷,效率也快不了。

弄两个双向有刷电调,混控玩玩,稍微来点小速度,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