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回差

楼主(2010-07-19):
想弄雕刻机,不过大家说T型丝杆要装消回差的螺母,这个螺母需要装哪里!还有有人说可以硬消回差,怎么弄!

借用论坛其他朋友的照片!有懂的人可以帮说说吗!

QQ 508535119

网友A:
这几种我都用过,一般。还是我卖的那个滑台的结构好

网友:
坐坐水性试试!!!!!

楼主:
说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种我都用过,一般。还是我卖的那个滑台的结构好

要真相,最好开个贴,要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种我都用过,一般。还是我卖的那个滑台的结构好
有好的方案快上.

网友:
不愿意消回差就用滚珠丝杆

楼主:
控制价钱!舍弃滚珠!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T形滚珠,各有千秋

网友:
好的消回差结构,我认为不见得比滚滚珠的差,滚珠也是有回差的,要想真的消除,必须要有调节机构。
我说的是那种类似车床开合螺母的原理,但是又加上几个调节螺丝

网友:
不是有人用自制的塑料螺母也可以消回差吗?

据说效果还可以。

网友:
以上几种方法消回差均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滚珠丝杆可以承受多大的力量?

只能用来做进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螺母纵向劈开或者开通槽是吗,再用螺丝连接两边调整松紧度是吧,我觉得可行。可惜目前手头没有机床需要改制

不是简单的合成。是取两个螺母的一部分合成的,有定位槽,靠螺丝调节间隙。可惜我没有办法拍照了,已经不在我这了:loveliness:
简单劈开,还会有少许转动,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无人解答!!!

网友:
消回差简单,要保持才是难题。

网友C:
我用这样的

我用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样的

我用的也是这个,看样子是一样的,大概都是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吧,感觉这种的也不好,想调节好很难

网友:
感觉林大夫的这种办法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F3%B7%F2&page=1

网友D:
用自润滑尼龙做螺母!不要用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自润滑尼龙做螺母!不要用钢件!

尼龙是有弹性的,有的机器解构件用的金属的丝杠螺母用的尼龙的,带弹性,快速运行的时候雕个三角形,成了圆角三角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