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260A到手了,几点感觉

楼主(2010-07-19):
第一,十字盘倾斜着才是正常的。以前我飞200的,十字盘要求水平,而现在的260A的十字盘是倾斜着的, 否则就不好飞。这个有很大的不适应。厂家最好能公布舵机连杆的长度,以备调节是参考。
第二,旋翼头各器件之间的框量很大。主要是因为精细度做的不够吧。各个器件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晃荡,影响了操控的精度。
第三,脚架比较软,一边有凸起,一边没有。我猜想是为了降低起飞时的地效侧飞。起飞时就保持了整体机身的一定倾斜度。
以上三点是决定不是很好的方面。
从总体来说,这个飞机我还是很喜欢的,稍微熟练一下,操控手感就出来了,比较好飞,各个器件的抗损坏强度也是很好的。摔几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实如此,飞机很轻,其实也好操作,就是要熟练!

楼主:
上260A说明书一份

论坛里“yangx”模友扫描的,我帮助上一份,方便其他玩家。

楼主:
260A说明书2

260A说明书2

网友:
难道现在出售的260A都没有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
当然都是中文的啊。。。

网友A:
“第三,脚架比较软,一边有凸起,一边没有。”

是因为十字盘倾斜着,需要脚架有些高低才能平,看着比较舒服,如果脚架一样高低的话,JJ看上去就是斜的了!这个也是九鹰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9鹰还申请了不少专利呢

网友:
不过260A确实比较稳。。

网友(2010-08-18):
正好找到说明说了,呵呵

网友:
感觉210A的十字盘的量很大!飞起来不是灵活!

网友:
您理解错了

引用 网友A:
“第三,脚架比较软,一边有凸起,一边没有。”

是因为十字盘倾斜着,需要脚架有些高低才能平,看着比较舒服,如果脚架一样高低的话,JJ看上去就是斜的了!这个也是九鹰没有办法的办法

脚架一高一低是为了便于新手起飞。起飞可以不打‘右副’。
脚架的‘一高一低’不能消除机身视觉上的倾斜。

网友B(2010-10-02):
我还以为是做工上面的瑕疵,把那些凸起剪了呢,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做工上面的瑕疵,把那些凸起剪了呢,怎么办啊?

剪了也没关系啊,不熟练情况下在起落架左侧垫个壹元硬币后起飞。熟练后起飞加油同时打右倾斜舵补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