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高度问题,都来看看.

楼主(2010-07-19):
假如....直升机在二楼楼顶起飞,和在20楼楼顶起飞,同样是无风环境,同样的设置,油门大小会一样吗?个人感觉20楼起飞时油门要推大些.不知对否.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实验,请懂的朋友赐教.

网友:
我想,会有差别,但不大。因为20楼也就不到100米,空气密度不会变化太大。

网友:
1000米就有区别了

网友:
这么一点点高度,大气密度的影响不大,但风的影响不小。

网友:
LS说的对

网友:
用同样的油门起飞!一楼用60%油门
20楼也用60%油门! 然后再从二十楼飞出楼外去(保持油门) 看看会不会下降?? 这样便解答了这问题

楼主:
从20楼顶离地1M,按一层楼3M,不就是等于在地面离地60M了,那么从地面,到离地60高度悬停,用的油门肯定不同.所以,我感觉在20楼顶起飞用的油门要大.而且不只10%

网友:
试试     这个要实践      我想如果在20楼的窗外从窗户里飞进来   手慢的话不就打到天花板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20楼顶离地1M,按一层楼3M,不就是等于在地面离地60M了,那么从地面,到离地60高度悬停,用的油门肯定不同.所以,我感觉在20楼顶起飞用的油门要大.而且不只10%

yy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就像在一楼跳高和在20楼跳高,有区别吗?

网友:
这是相对论的问题,跟空气密度无关。

网友:
 心理作用吧

网友:
地板已经说出真理了,其他都是瞎扯淡~~~

网友:
飞机在高空阳台上起飞的时候,应该比楼底地面起飞的时候需要的升力大,油门也应该要大些,但在高空阳台和飞出阳台后,需要的升力应该是一样的,油门也一样。因为高空阳台上和阳台外的空气密度一样。

楼主:
到现在众说纷云,我总感觉在两米高度悬停和在60高度悬停总是有区别的.油门肯定要大不少.

网友:
起飞油门是一样的,但在相当高度悬停油门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会变化太大

网友:
阳台侠哪噶去了 他的话最有说服力

网友:
人家老早都讨论 在火车上飞飞机 是不是一起来就跑车尾去啦

网友:
理论上当然有区别,但影响极小,再高的高手恐怕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
有一点差别,可能自己都感觉不出来,要用仪器检测的出来,对于我们玩直机没有影响的。不用关心

楼主:
我的飞机40%油门离地,要停在3M时则要70%油门.疑惑不解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40%油门离地,要停在3M时则要70%油门.疑惑不解也.....

这个是地面效应引起的,直机在接近地面时升力会比在空中高很多~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我想的不无道理啊,听声音好像油门很大.

我自己也试了,我家住二偻,把飞机放在楼外地上,要多推大概15%的油门,飞机才可以在我视线水平悬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我想的不无道理啊,听声音好像油门很大.我自己也试了,我家住二偻,把飞机放在楼外地上,要多推大概15%的油门,飞机才可以在我 ...
那你试试跑去一楼,然后把飞机悬停在你二楼同样的位置,看看油门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跑去一楼,然后把飞机悬停在你二楼同样的位置,看看油门是不是一样?

我就算站楼顶,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B:
空气密度差别很小了,1楼和6楼起飞的差别是,1楼起飞,飞到6楼做功大约是是6楼高度乘飞机自重(其他受力省略),在六楼起飞是你自己替飞机做功从1楼提到6楼高度,飞机从6楼起飞当然油门会小(不用从1楼拔到6楼了)。悬停油门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阳台侠能很好的解答,我见过阳台侠飞出阳台的视频,似乎也蛮高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密度差别很小了,1楼和6楼起飞的差别是,1楼起飞,飞到6楼做功大约是是6楼高度乘飞机自重(其他受力省略),在六楼起飞是你自己替飞机做功从1楼提到6楼高度,飞机从6楼起飞当然油门会小(不用从1楼拔到6楼了)。 ...
前面看着还觉得挺在理,看到后面了,怎么觉着不太对劲?你自己也说了,在6楼高度和1楼高度的空气密度相差不大,因此起飞油门也应该一样。做工只和相对高度有关系,和绝对高度没有太大关系。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我想到了让直升机爬楼梯,越往上是不是油门要越大呢?
相比较的是垂直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我想到了让直升机爬楼梯,越往上是不是油门要越大呢?相比较的是垂直上升
油门加大,就是电机功率增加,但是,直升机“爬”楼梯,在这个过程中,电机是在做功,上升得越高,说明做的功越多,但功率可能是恒定的呢?功率加大的话,应该是上升速度加快。
反正,我觉得,在2米高度悬停和在20米高度悬停,在不考虑空气密度自己侧风的影响的话,我觉得油门值是一样的。在20米高的平面上起飞,与在地面起飞,油门值,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个人拙见,如果不对,请指出,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突然有另一想法,一物体在地面和在1000米高空,地球对其引力是否一样?
初中物理忘差不多了,大家不要拍砖......

网友:
万有引力

网友:
1楼和20楼~!

地心引力差别可以忽略不记~~

20楼空气密度,对450的升力影响同样非常微小,同样可以忽略不记~~

那么在不考虑风的因素下~

1楼地面3米悬停油门值=等于=20楼地面3米悬停油门值
=等于=从1楼地面飞到20楼后(此期间油门大正常,上升要做更大的功)停止上升后的悬停油门值

要质疑~!先好好翻翻物理书~~~

重点看高度&气压,高度&引力的关系式

想到这里~ 我记得以前爬山~

小山,100多米~

到山顶后~ 听到旁边有人说:我好象跳的更高了~!这里引力要比地面小~!

另一个人擦着汗说:这里好热~ 离太阳更近了~!!

.........很无语................不懂怎么解释.........

当一个数值变化量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相等的~

就像遥控器油门曲线值--0%——100%,最小单位是1%

而20楼高度的空气密度变化带来的升力变化,反映到油门上,恐怕是0.1%

油门摇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变化的~!

或者我做一个反推~!引用LZ原话------

我自己也试了,我家住二偻,把飞机放在楼外地上,要多推大概15%的油门,飞机才可以在我视线水平悬停....

OK~!!

2楼就要多推15%的油门飞机才可以在我视线水平悬停~~

3楼?多推30%??

4楼?多推45%??  5楼多推60%??   6楼多推75%??

照这样~  20楼都不用试了~ 推满100%油门~ 飞机都起不来~!

主观感受不能代表量化数值~

就像爬山爬到大汗淋漓的那位兄弟~

却觉得山顶比山下热50%!原因是山顶离太阳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