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MK的大功率电调(80A)拼版打样,适合大四轴

楼主(2010-07-19):
俺最近搞了个MK,俺的四轴比较重,可能机架没做好,全装2kg。。。
飞3、4分钟,电调就过热保护了,找了半天,找到个模友DIY的MK兼容电调,大功率板,10A输出不发热。
但是人家之前打样的已经出完了,现在只能重新搞,4层板,打样比较贵,所以大家一起拼,分担下成本。
有兴趣的回帖确认下,晚点我开个TB什么的,大家一起拼板~

电调介绍看3、4楼,谢谢

楼主:
莫非大家玩的都是小机器?
俺想飞久点,所以上了4块2600电池,光电池都1KG差不多。。。
没人玩大四轴么?

网友:
帮楼主拉票

1.体积小重量轻: pcb部分仅为4cm*2.4cm  ,pcb板厚仅为0.8mm,与商业电调无异,2212及2217电机的
直径为27mm,一般的电机安装架附近都有它的容身之处,虽然使用TO-252封装的mos管,但成品的总尺寸
仅为4cm*2.4cm*0.5cm(不含线及电解电容),这是对于模型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多电调的四轴
系统,四个电调可想要重多少,毕竟多快好省才是硬道理。
2.内阻低承载电流大效率高反应快:功率部分的走线采用完整内层及顶层铺铜,内层电源铜箔通过大直径
过孔导通,最长0.8mm的过孔长度(pcb厚度),可以用手工填锡贯穿,保证过孔不会成为大电流供给的瓶颈
; 顶层pcb两侧设有电源线加强区,可用铜条加强,或上锡加强。顶层和内层一起实现了双通路供电,并
允许自行在加强区加强铜厚,铜箔厚度采用35um,沉金工艺,有效降低pcb自身电阻。典型的商业30A电调自
身单侧mos管内阻大概是10mΩ,10/(10+78mΩ)=11.36%的功将以热能的形式浪费掉,这就为什么是电调
都需要很好的散热,高级点的商业电调都有过热保护。稍微思考一下500g的电动直升机功效大概是大于10g/W,
每秒需要50W电能,提供电机运转,单侧mos管内阻到达10mΩ的电调直接浪费掉其中的11.36%,即为5.68
瓦,更严重的是这只是一连串功率效率损失的源头,多余的功都必须由电池,电源线,等提供,而他们都有电阻,
会产生额外的压降热耗,因此电调消耗掉的5.68瓦又引起其它地方的损耗。可见降低电调内阻的必要性,而不单
单是使得电调发热更小,体积更小那么简单。何况这只是计算的单侧内阻,正常电调pmos侧与nmos侧内阻
基本相近,计算总功率损耗还得加倍。同样模型电控的其它部分也因该尽量保证高效工作才好。另外使用
低内阻电调电机输出特性同时得到改善,转子电机的结构特性决定了它的最高效率有一段区间,该区间内
电调输出功的效率最高,低内阻电调能在该区间内激发强大电流,完成电能到机械能的转化,而相比之下
较高内阻的电调输出相同的功(并非功率),必须拉长电能输出过程所用时间,效率较低的区间渐渐落入
做功周期,导致驱动效率下降。当然还有诸多因数的影响,比如进角,配合的程序等。对电调来说还有一
个重要参数是油门的线性和油门反应速度好不好,大家可以注意到高档电调喜欢强调自己油门的线性及反
应速度,一般电调的功率上升区间一定是近似抛物线如Y=aX^2+b(这里只说近似),X是pwm调制波的占空比
,Y是输出功率,功效比也同时在下降,这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电池到供电线这一段也不是线性的,不难
理解低内阻的电调输出功率曲线的前半段较笔直的线性区可以得到延长,要坦克开得快机动性好就要有好
的发动机,强大的power输出能力做后盾,所以好点的商业电调一定会将电调驱动能力打了折扣卖。40A的
mos组合标成30A等等。
3.合理的布局:电路布局反复验证得出的优秀布局方案,双pmos做高端驱动,一个nmos做低端,采用TO-252
(D-pak)封装的mos,电源线与信号线反复布制,绝对保证内层电源层大面积铺铜。I2C信号线,PPM信号线,
模仿商业电调都从窄边引出,程序下 载口也安排在窄边。
4.:普通的商业电调一般用内层的一段隔离铜箔做电流检测,取样缺乏一致性,并且还有
温升的影响,pmos,nmos同时击穿并不少见,并且电池是不限流的,大电流导致电池寿命下降,所以一般电调
会做一段铜箔制造瓶颈或兼做采样用,若是内层铜箔断路,这样的电调一旦坏掉,无法修复,为避免这类麻烦,
本设计提供了测流电阻的安装位。可以安装2010封装的测流电阻。这样安全并且维修方便。
5.电源去耦及si特性:四层板材设计,信号线最低线宽不低于10mil, 合理的驱动电源退偶设计,直接在
mos管的管脚处设计有贴片退偶电容安装位,但也不缺少商业电调都有的输入电源退偶使用的电解电容的
安装位,可安装两个电解电容,一个电解电容位于测流电阻前,阻止大电流干扰馈入供电线路,一个位于
测流电阻后,保证了电容脚到mos管脚阻抗最低,给mos管提供强劲稳定的电源电压,三个0805封装的贴片
电容(mos一相一个),电源贴片退偶电容安装位等,关键的信号线尽量用地包裹,尤其是过0检测的三相
电机取样信号线加粗并用用地包裹,由于是四层板,关键的信号线下面对应的都是地层,与顶层的mos管
完全阻隔开,电磁干扰问题到有效抑制。
6.多用性:兼容四轴电调硬件1.2版,code方面已验证代码0.42版本,可接收I2C信号或ppm信号。兼做普
通电调。
缺点:没有比较好的焊接功底的话这块板部分朋友要多费心了。基于抗干扰性,大电流等考虑,每个电调都
没有BEC,虽然电调顶部安排有两个散热器接地安装孔但孔径较小,底部两侧的孔是贴装铜条用的,并非安
装散热器之用,千万注意,不要搞断路了! 四轴玩家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面的诸多优点,输出驱动能
力太强,部分轻量级四轴,且质量都集中在四轴中心的系统换上该电调后,会出现起飞油门变低现象,稳定高
度所用油门区间变窄,没有原来通过油门固定高度那么容易了,解决方法是用较高阻值的测流电阻扩展低功率
区间。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到德国人的程序里面改(主要修改两个方面,一个是油门,一个是方向及前后左右
操作的反应幅度),但效果没有改测流电阻好。有利就有弊,有弊也有利,四轴的系统的倾斜矫正能力得到大
幅加强,抗风能力直线飙升,飞行更加平稳可靠,四轴电机启动不良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虽然不是作为商业产品来出售的商品,但是由于我本人所属行业的原因,还是习惯性的写了很多东西,确实有点
偏向广告的感觉,但是这个电调确实只卖了段时间,收回了些打板制作的钱,现在实现承诺,大家凑在一起来打
板,就放出gerber,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四轴没有好电调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也经历过。

楼主:
顶顶更健康,莫非没人玩大四轴?

网友:
有兴趣, 能pm下价格不,合适的话可以一起弄些

网友:
价格合适我也要

网友:
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吧,只要价格不高,说不定很多人要呢

楼主:
努力联系作者中。。。
价格还真不知道,4层板估计不会比现在的便宜,只会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