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身抖的厉害

楼主(2010-07-19):
我周末飞了一下我的飞越450。舵机是933*3+922,陀螺是KDS800。控是DSX7。发现机身抖得很厉害。我装了练习架了,飞了半分钟,练习架上的海绵球都抖掉了。
回来检查,发现尾轴没问题。主轴有一点点弯曲。主桨动平衡没问题。
我拿下旋翼头,上电检查,发现主轴顶部大概有个1毫米左右的晃动量。也就是说主轴顶部大概偏离轴心1毫米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机身抖动。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联偏心了,我换了新主轴,装上旋翼头上电测试,看刹车盘确实有点偏,差不多也是1毫米左右吧,如果这样就要换中联的话,是不是亏大了。

另外,前次试飞,发现尾巴左右狂抖,后来检查尾推,感觉不太顺滑,这次试飞,因为机身抖得太厉害了,倒是没看出来尾巴抖不抖。我记得上次是锁尾模式。这次我一直是用非锁尾模式飞的。

最后想问问大家,450旋翼头转动的时候,刹车盘中心点偏心多少范围以内算是正常的?

网友:
换根横轴吧。再看看有没有双桨

网友:
中联和主轴的那里有松动会导致机身点头和大的晃动, 高频震动重点查尾巴!

网友:
还有双桨也是高频震动的根源

网友:
对于高速旋转的物体,任何的不平衡都会导致抖动。这也是调机的重点。

网友:
你换根主轴试试

网友:
大桨夹得太紧了吧?

网友:
抖动首先检查三轴,然后是轴承

网友:
fy
的鸡鸡  检查  混控臂
是一样长吗?
或松动

网友:
我的也抖,多次小炸机,精度都差了,主要尾巴抖!没有止推轴承了,!

网友:
LZ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的好吗?就跟开车一样,油门和选档要配合好!档位越高越难起步!!车车也会抖!!!

网友:
如果都发现不同心就换掉吧,带病飞只能引来其他重要部件的损坏..

楼主:
我已经换了主轴了。但是中联没有备件,没法换。
我的螺距曲线具体忘家了。我应该是50%摇杆位置悬停。此时的螺距大概是6度的样子。桨转速不高

网友:
中联那根螺丝上紧点!

楼主:
我的中联螺丝上的挺紧的。另外想问一下。中联螺丝这么细,而整个机身就靠这根螺丝与旋翼部分连接了,这是不是太不可靠了?。我昨天拆下中联螺丝的时候,上面好多螺纹都磨损了,真担心哪天中联螺丝断掉,整个旋翼部分都飞出去了!

网友:
主轴差一毫米,那自然是抖了!正常的刹车盘应该同心,不同心就是主轴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