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的设备能改玩电房吗

楼主(2010-07-19):
本人有EP200飞机一台,舵机若干,控和接收都有,能买个TT01的空壳把零件装上去玩吗?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
接收和控一定是能用的。
电机电调,如果功率相近,就有可能,但要依据车轮的转速设计减速箱。
舵机能否用,主要看扭距和行程。

对TT01不了解,如果你提供数据,很多人都能帮你算。

网友A:
不可能,除了充电器用用还差不多

网友:
TT01应该用标准舵机吧!电调估计也没戏 EP200也就15A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除了充电器用用还差不多

tt01应该是7.4V电池吧,电池充电器能用也不错了。文样只要买电机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B:
EP200的电池容量太小啦!充电器估计能用的,EP200上的电机和电调功率太小,跑不动的!
控和接收是肯定能用的,能控EP200,估计是六通的,车一般只用到2通,多下的通道还可以在车上加装一点花样.......

网友:
装点dao dan.....车灯...........发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200的电池容量太小啦!充电器估计能用的,EP200上的电机和电调功率太小,跑不动的!
控和接收是肯定能用的,能控EP200,估计是六通的,车一般只用到2通,多下的通道还可以在车上加装一点花样.......

不是有刹车的吗

网友:
还有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