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低流的疑惑

楼主(2010-07-19):
本人用过高压 感觉 如果设置好了确实电池的温度和动力要好很多

但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比如飞600esp

如果用2500的两块电池  串联会比 并联 节省电池而又提高动力么  ?

比如 持续输出功率为1500w       串联44.4v电压    需要电流约为38安     如果是2500的电池,,瞬间的电流输出为14c

如果是并联  相当于一块5000的电池   电压22.2v       输出1500w的话  电流为68安   5000的电池的输出为15c  左右

就是说在电池容量不变的前提下   串联和并联的电池,,放电c数对于同一块电池是一样的

所以请问这样怎么会提高动力节省电池呢

网友:
提醒一下lz

电机有 最佳 电压 工作点。

万事不能片面思考

网友:
电流高了铜损高  效率低

网友A:
不会节省太多的    那些我觉得都是噱头  真正的好处是

1、扭矩大,不容易调转
2、可以选择功率更大的马达

第二条尤为关键,600ESP 6S驱动电机最大只能选择2200W的,如果你用5000mah  30C的电池,那么相当于只发挥了20C的功力。换2500mah 12S 30C以后,用4035的马达,这颗电池可以把30C全部发挥出来,也就是将近3400W的功率。

更费电了?从2200W-3400W,没有废多少,这只是瞬间的功率而已,这样的功率你一次飞行下来能有多少秒呢。更省电了?电路损失小一些,但能小多少呢?

同样的道理,3S飞450,最多你也就用颗550W的蝎子,但是6S的那颗马达功率就要高很多了。

网友:
要想电池少损耗,就并联使用,但又会增加重量。

网友:
LSSS说得不错.
好像.....远距输电为什么用高压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好像....

楼主:
确实是 我感觉用了高压 电机的动力变猛了
难道是所谓的最佳工作电压    还有铜损耗    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节省太多的    那些我觉得都是噱头  真正的好处是

1、扭矩大,不容易调转
2、可以选择功率更大的马达

第二条尤为关键,600ESP 6S驱动电机最大只能选择2200W的,如果你用5000mah  30C的电池,那么相当于只 ...

多谢了   ~~

楼主:
学习了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首先要明确改高电压的目的。
在输出相同功率的情况下,高电压是有不少优势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电流降低了。电流降低后:
1、电调和电机的发热量会降低。因为发热主要是由于电流的热效应引起的(当然还有其它因素)。
2、就是对电池的要求降低了。由于电池处于非大电流状态下放电,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是非常有好处的。
3、高压更容易暴发出大功率。

唯一的缺点,由于串联的电池多了,对电芯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暂时想到这么多,欢迎拍砖、指教。

网友B:
哈哈。。。高压最大好处就是电流可以小

这样就可以带来:
1、对电调的负担小,电调发热量低
2、高压小电流在线路中传输,损失小
3、对电池寿命好

网友:
好處一定是有的.但 沒想得那麼美
同一功率,同一電池重量, 比如 3s 2200mah 25c 跟 6s 1100mah 也得放25c
對電池來說沒賺得多少. 要知道1100mah 放15a 電流跟 2200mah 放30a 電流也差不多的辛苦

引用 网友B:
哈哈。。。高压最大好处就是电流可以小

这样就可以带来:
1、对电调的负担小,电调发热量低
2、高压小电流在线路中传输,损失小
3、对电池寿命好

网友:
折腾无极限...
先折腾,后讨论么~
哈哈

网友C:
不管高电压低电流或低电压高电流
以目前市面上出售的电动直机所使用电池的差别不大
最大的差别就是马达可以选择更大功率
但以600级别的直机,引擎功率在1700W左右
你想把马达改成多大? 机体是否能承受的住?桨是否能承受的住?
总不能改了以后,拿一台杀人机器在天上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高电压低电流或低电压高电流
以目前市面上出售的电动直机所使用电池的差别不大
最大的差别就是马达可以选择更大功率
但以600级别的直机,引擎功率在1700W左右
你想把马达改成多大? 机体是否能承受的住?桨是 ...

机体能承受、好的桨绝对可以承受(3000W以上的600暴力飞行的话怎么也得选择个CYB这样的桨吧)

我给你说什么承受不住

心脏和齿轮

不晓得KDE有没有做600的Mod1的升级齿轮

网友:
概念错误

不说高深的东西,通俗的讲,2块电池不管串联或者并联,电池的能量总和是不变的,同样的飞机,要完成的飞行动作,所需要的能量是不变的,不收电流和电压变化的影响(这个应该容易理解吧,假设直升机悬停需要500W的功率,不管你电流,电压怎么变,没有500w,就悬停不了)

会变动的只是电流和电压两个参数,需要明确一点的是不同的电压,所需要使用不同KV的马达,同样KV的马达用不同的电压,效率肯定不同,这样算是不对的

假设(只是假设,数字只是为了方便计算不做准)一台600级电直,悬停需要1000W的动力 ,旋翼转速需要1200转 减速比30:1左右 这个需求无论你用仕么动力,都是不变的

A配置 1600KV电机 6S 22.2V 电流45A左右 达到1000W 1200转的悬停要求
B配置 960KV电机 10S 37V  电流只有27A左右 达到1000W 1200转的悬停要求
如果用2000mah的电池,A需要持续25C放电的电池,B只需要持续15C左右

从上面就很容易看出高压最大的优势是会有比较低的电流,电流低就可以用放电能力较弱的电池,低放电对电池的寿命也有宜,动力的成本可以降低
另外由于电池的放电能力会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所以在动力表现上也会比较迅猛

当然,上面的数据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数据是随便凑的,但是高压的好处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
高电压 唯一坏处 对每块电芯的一致性要求高些  其他方面 都要比低电压大电流强~~~ 至于飞行时间 基本一致 可能会多一点点  哪里多出来的呢 大电流工作时候的 热能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