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油门60%是60%的功率还是60%的转速?

楼主(2010-07-19):
RT,对电调的原理不是特别理解

有人会问,60%的功率和60%的转速不是一样吗,显然。。不一样,或许空载的时候60%的功率就能达到最高转速?

又为什么说缓启动不那么容易做到呢

网友:
是指转速~~~

网友:
缓启动MS是和电调有关的。

网友:
油门60% 不是指摇杆位置么?  油门曲线不同位置的输出应该是功率吧,同一电调位置对应的不同KV的电机转速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就是指油门60%

网友A:
电调输入是控制的电调的输出功率

(也就是PWM的占空比)

网友:
占空比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输出功率。
只是平均电压。
而线性好的电调貌似油门到占空比的函数都是平方根函数,从而保证油门跟功率呈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入是控制的电调的输出功率

(也就是PWM的占空比)

PWM调节可以是电压或者电流 不是输出功率    欢迎讨论
另外 由于直机齿轮传动的缘故
电机的电压有效值是和转速/大桨转速基本线性对应的    (当然功率肯定是足够的 不然就要掉转了)
由于电压增大的同时 电流不是不变的  所以大桨转速和功率不是线性对应的
至于控上的油门杆对应功率的线性变化 要看电调的算法 即使是对应功率 由于不能检测到电流和控制电流(PWM控制电压) 只能在算法上做到近似线性    而不是闭环控制   算法好线性好  大家肯定都喜欢了

内燃机和电机是两回事
我认为油机的话和功率是对应的 至于和转速对应情况 要看具体的发动机和调校   (限于模型,汽车发动机有ECU介入   另当别论)

网友:
楼上几位,我说的是控制的是功率,并不是说的是线性关系,只能说是正向相关性。

加大油门,会增加输出,具体能到多少就看负载和电机的实际驱动力了。

但肯定是不转速,要不然就变成钢性电机了(这个自然界并不存在)。

网友:
个人感觉有刷电调的油门就是直接控制FET开关的占空比。而无刷电调是通过变频与占空比控制两种手段一起实现调速,油门指令直接通过变频来控制旋转磁场的速度,功率输出是通过占空比的自适应调整,在满油门时如果马达没有过载,则油门指令与转速是完全一一对应了,如果未满油门的时候就已经满载,则之后再加大油门也不会获得更高的转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有2种解释。1是摇杆角度占摇杆总行程角度的百分比。2是对于PPM遥控器来说,指的是油门信号通道的脉冲宽度对全开脉冲宽度的百分比。这个数值应该是2msX60%=1.2ms。如果摇杆精确度很高的话(最低油门位对应脉宽1.0ms,最高油门位对应脉宽2ms),这两种解释的结果就是一致的。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
按照这个理解,油门输出的比例和最终电调输出的功率、电流、转速等,都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最终结果会受到电调线性、电机输出线性等因素的影响,不一定会呈现出60%的比率。所以这个60%应该仅仅只表示油门信号的特征。

网友:
大家平常提到最多的应该是指摇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