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电O,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0-07-19):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黄O终于差不多完成了~
用的“老虎尾”,水刀是自制的,外转电机水冷架也是老虎的,电机用的是浩马特HB2840  KV3600上432桨,用3S跑

第一次做船,只感觉刀切合板还有喷漆好麻烦,呢哦难怪了好几遍还是有瑕疵~不过基本满意了
长65CM,没加电调和电池重量是750G

下 载 (29.18 KB)

网友:
船底~

下 载 (35.53 KB)

网友:
侧面~

下 载 (34.71 KB)

网友:
正脸~

下 载 (39.75 KB)

网友:
舵系,轴系,压浪板,和自制水刀~

下 载 (43.43 KB)

网友:
下 载 (30.31 KB)

网友:
电机和舵机,舵机是JR539(没有做防水~不太会)

下 载 (30.68 KB)

网友:
盖上盖子

下 载 (25.31 KB)

网友:
下 载 (28.07 KB)

网友:
盖子的卡口方法,前面插进去后面用螺丝刀转动摇臂卡住
但玩的时候还是要上胶带,以免漏水~!

下 载 (33.36 KB)

网友:
准备往船上图装的,但发现其实纯色也蛮好看,正在犹豫中
最后再问配多大电调?

顺便上下只用打5张A4的图纸,部分零件要做两个(这图纸忘了是哪位仁兄分享的,总之谢谢他)

下 载次数: 11

网友:
再来一张安装图

下 载次数: 11

网友:
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3合板制作~粘接用的AB胶

网友:
 手工不错 不过船内部用玻璃布强化了吗?

网友:
都装好啦~~~!

做得不错,基本上没大问题了,就是水刀的角度有点偏,应该跟船底成90度夹角,如果是单水刀就跟舵平行,两边装就要和船底成

90度,这样对转向最有利~

楼主:
谢老虎指点啊,水刀装的时候看人家图片凭感觉装的,哎,已经固定死了,先这样吧。下次做再改进好了~还有我装的轴系好像有一点震动,没下水全油门时除了电机的尖叫,整个壳子有共振
还有回MIYO,没有玻璃布加强~不过我用这电机不是很暴力,应该能抗得住!
今天把接收机电路板用AB胶全部封了一遍,防水性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下水试试..看布局总感觉这船会侧翻~~

网友:
船底未做水骨么?会影响转弯效果的
跑下来就知道了

楼主:
是没有做水骨,先跑跑看吧。
不会侧翻的,一下水试过了~

网友:
这船自己做都要改下,不然不合适,这船本来是汽油船,里面没有装电池的地方,再加上缩小了,电池就只能放中间了,影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