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控的请教,谢谢老鸟来教教我们这些新手

楼主(2010-07-19):
最近想买个6EX,听说这控蛮多人在用的,请教下,买这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比喻功能,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
1.有直升机版本HP ,和固定翼版本 AP,根据你需要。

2.注意频率,我第一次买控,拆开傻眼了,发来的是40M的,一般空模是72的。

选个信誉好点的卖家。

网友:
6EX稳定性不错,功能基本够用.

网友:
够你用个3 5年了

网友:
不错的控,功能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买个6EX,听说这控蛮多人在用的,请教下,买这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比喻功能,型号。谢谢大家

6EXAP:固定翼专用版;6EXHP:直升机专用版;6EXP:固定翼、直升机通用版(目前最新版本);这三种国内行货分35M、40M、72M频率,有PCM和PPM两种编码功能。
6EX 2.4G:固定翼、直升机通用版,采用2.4G传输,不过接收机较贵,一个6通接收机要500米,PPM编码功能。
我们的做法:买6EXAP或6EXHP单控,改为AP/HP两用,再改为2.4G~~~~~~6EX稳定性不错,非常适合新手使用。

网友:
通用版国内有售了?

网友:
6楼的铜河是6ex的高手,我按他的方法把直机版的6ex改为直/固两用的了.找个好买家买控,再多配点相同型号的接收晶体,就可以一个控玩多个模型了.或者升到2.4G ,买多个2.4G接收.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了,只是国内现有卖通用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了,只是国内现有卖通用版的吗?
我们进了一批单控,全部改为2.4G,只剩一部已经预订了

网友:
6EX不决,问铜河
飞梦不决,问精卫

网友A:
…………我的6EX早改飞梦了~  我是问不用改的通用版现在国内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EX早改飞梦了~  我是问不用改的通用版现在国内有卖吗~

不知道什么叫不用改的通用版,在一个卖家那里看见了 6EX 的AP/HP通用版了。

网友A:
额,我的表达没那么差吧… 不用改的6ex 通用版,就是它从厂里一出来就有直机和固定翼的程序。 而不是用hp版的在电路上加电阻,开关改成通用版的…   不知楼上说卖的是哪种?  好像第一种只有在日本土才有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表达没那么差吧… 不用改的6ex 通用版,就是它从厂里一出来就有直机和固定翼的程序。 而不是用hp版的在电路上加电阻,开关改成通用版的…   不知楼上说卖的是哪种?  好像第一种只有在日本土才有售的。
不跟你说了么?我们进了一批通用版的6EXP单控,只剩一部已经被预订了。
不过如果你需要,俺可以把你的普通版给你改成通用版(换个通用版芯片就搞定,目前手上还有一片通用版芯片)。

网友:
呵呵,谢谢铜河的好意。不过自己现在暂时不玩固定翼,只是想了解下,以后也许会玩,那时就要再改6e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