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设计一下动力系统

楼主(2010-07-20):
想使排水100KG的船以速度3米每秒的速度前进,请问用什么电机,什么桨,减速机的传动比,最好能详细些,包括电机的功率及桨的扭力及推力。谢谢。

网友:
船型都不说怎么设计~~~~起码也要弄个图看看

网友A:
模型的电机已经不能满足你了!

网友:
用个500—1000G大外转电机足以

持续功率500W      100 KV       22.2V           10CM      螺距1 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的电机已经不能满足你了!

模型电机千瓦以上的比比皆是。

网友:
1000W的电机6S下平均电流42A左右

楼主:
不过,按我给出的运行条件,动力用不着1000W这么大,估计在200W左右。

网友:
去飞速达找找看,他们那里应该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大小功率之无刷马达!

网友B:
楼主是用来载人的吧

这样用个功率储量大的电机是必要的,一般模型电机是运转在相对较高的负载下, 运行时间短。 所以要考虑到能长时间持续运转的安全性上。

不能用配模型的电功率去选电机,尽可能用大电机 ,要是内转可以用4475大小的FSD  ,再加个加个减速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去收个50的摩托发动机更经济,耐久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来载人的吧

这样用个功率储量大的电机是必要的,一般模型电机是运转在相对较高的负载下, 运行时间短。 所以要考虑到能长时间持续运转的安全性上。

不能用配模型的电功率去选电机,尽可能用大电机 ,要 ...

谢谢,我是想做个单人半潜船。你推荐的这个电机价格不错,用7.4V电池组驱动的话,功率应该是够了。
能再推荐下桨和桨的转速否?这样,我就可以设计减速机了。

网友:
配小桨就用小减速比 配大桨就用大减速比 看哪种桨容易找到了

网友:
但是我不建议你用这么点电压 这样电流会不小

楼主:
LZ的,给兄弟一个明白的好不。

网友:
我就帮楼主算算吧

一个电瓶船功率应该在几百W左右,由于船较大,不知道模型用的桨是否合适。貌似最大也就78MM直径的。拿478的桨来算算吧: 楼主要求3米/秒。那么桨的转速为=3÷0.078÷1.4≈30转/秒;       电机能够提供的 转速为:  7.4X 1600KV ÷60≈200转/秒  ,  算出俩个条件, 就可以知道减速比为多少:  3:20   .。  但是由于实际工作中是有损耗的:电能损耗+桨损耗+转动损耗, 按照个个人经验取一个相对较高的效率系数值0.7      那么就可以算出楼主该选择多大的减速比:3÷0.7:20≈1:5

楼主:
谢谢LS的,不但帮我计算出来,还给了我大概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