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咱们老百姓呀,今儿个真高兴【直线舵机开箱文】

楼主(2010-07-20):
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直线舵机,贴点照片上来与大家分享
先上一下包装,每个都是用防静电袋独立包装

然后来几张特写,大家上眼:

上电测试用的迷你4通接收机隆重登场

由于这次团购的舵机是配的JST1.25插头,而接收用的是JST1.5插头,所以要做一点小小的改造,顺便将晶体也焊死了。
JST插头由1.5换成了1.25的,拆掉了晶体座,大概节省了0.2g。

舵机的正负极与接收正好相反,需要更改一下。使用同样接收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了!!!
左边一张是出厂设置,右边是配合迷你接收用的。

最后上一段试用的视频:

希望这次一起团购的兄弟们玩得开心

网友A:
沙发...嘎嘎嘎.这个舵机好啊,漂亮

网友:
沙发这样就没有了。

搂主的焊接技术还不错嘛,要我这样搞肯定死去活来。
微距水平真高,我那个傻瓜相机怎么也拍不出那么近的效果。

我发现两个问题:
1、1.5JST 和 1.25JST 的线序是不同的,搂主最后那两个图就是换线序的这个非常重要。
2、这个直线舵机的工作电压:3.0V~4.5V,虽然是 1S 的范围,但是还是有点尴尬。
  因为一般电调的 BEC 是 5V 的,我的一个7A电调的 BEC 更是高达 5.2V,昨晚试了一下感觉发热不少,最后还是转用稳压电源供电测试了。
  那个 1S 的电调今晚才开始焊接呢,又要搞这么精细的焊接。怕怕阿。。。。。。

顺便问一下,你的1.25端子是怎么打线的。

网友B:
昨晚俺等到12点半,也没捞着沙发
好东东,希望早点看到实战效果

网友C:
呵呵,果然,下面那个舵机的齿轮间隙比较大阿。

网友D:
楼主透露下价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顺便问一下,你的1.25端子是怎么打线的。

我是先在端子上上一点点锡,然后点焊上连接线,再用小的尖嘴钳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俺等到12点半,也没捞着沙发
好东东,希望早点看到实战效果

呵呵,犯了个低级错误,搞错了正极和信号的线序,浪费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果然,下面那个舵机的齿轮间隙比较大阿。

嗯,有一个的间隙似乎有点大,但不影响使用,寿命怎样还不知道。

网友:
我看到阿里巴巴上面有这个批发的 貌似不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透露下价格嘛!

这次团购似乎交易了24个,RMB62/个。

网友:
多试,才能知道效果。我手头的,目前完好。

网友E:
哪里有卖?

网友F:
郁闷出差回来,你都到手了,偶还要等等等等

网友:
只能流口水了!看图片,如果有必要或者舍得的话貌似减重能减到轻于一般电磁舵。确实好东西!阿弥陀佛————保佑快点降价!

另外你视频里的2.5克舵机实重多少?直线舵机用的是4*8空心电机吗?

网友:
6区的QHU,你可以去那里拍,尽快去就好了。
这里是1区的KVN,有不明白的请再过来。over

网友G:
才1.3g,好轻啊~~~请问楼主,这个舵机的拉力大约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一口气照了七十多张照片终于有两张是比较满意的。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两个舵机的齿轮咬合相对比较均匀。

网友H:
今天我的也寄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2、这个直线舵机的工作电压:3.0V~4.5V,虽然是 1S 的范围,但还是有点尴尬。
  因为一般电调的 BEC 是 5V 的,我的一个7A电调的 BEC 更是高达 5.2V,昨晚试了一下感觉发热不少,最后还是转用稳压电源供电测试了。"

以上问题,解决方案(设想):
倘若需在2~3S条件下 由BEC供电使用, 我想: 简单 实用的办法是串一枚二极管,压降约0.7v,应该够了.供大家探讨.
(我团购的 据说已收到, 但我在外,尚未亲见,暂时无法如上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郁闷出差回来,你都到手了,偶还要等等等等

呵呵,那就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卖?

这次是团购,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才1.3g,好轻啊~~~请问楼主,这个舵机的拉力大约是多少?谢谢~~

下面是厂家给的数字:
规格:

主要特征:超低间隙
类型:超微型数字舵机

速度:0.12sec @ 4.20V

行程:8.0mm

扭矩:40g @ 4.2V
工作电压:3.0V~4.5V

外形尺寸:20.80x 15.0 x 7.70mm

重量:1.35 g(1.11g 不包括连接线)
齿轮类型:Nyl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气照了七十多张照片终于有两张是比较满意的。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两个舵机的齿轮咬合相对比较均匀。

呵呵,你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的也寄到了

赶紧弄个机出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
倘若需在2~3S条件下 由BEC供电使用, 我想: 简单 实用的办法是串一枚二极管,压降约0.7v,应该够了.供大家探讨. ...

好办法,等用到2S时一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

另外你视频里的2.5克舵机实重多少?直线舵机用的是4*8空心电机吗?

网友:
看来不久就会出现一大批的精品小飞机了,这下有眼福了,俺总有捞着沙发的时侯,哈,哈,哈........

网友:
我的舵机也收到了,非常感谢胖熊和XCCDB为 大家组织的团购,让我也搞到这么优秀的舵机,现在还舍不得开包装,隔着包装纸看,很精致的舵机~
我前面用的也是2.5G的那种舵机,很轻,但是电机轴由于过细的原因,受力大了点就齿轮打滑,用502胶固定失败,已经牺牲了一枚,不敢再乱来了.
另外我做了个捕食者的小飞机,电子称度量设置错了,一直以为100多克机身,要瘦身,结果是CT和G不分,其实只有49G,再减肥就差不多了,就是不知道V尾混控用在微型机上合适不合适,还请教楼上各位微机高手给予指教啊

网友:
哪里买的网址PM个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有 不很"微"的"V"尾机,如下图: 左 右两边的就是.起飞重量分别为 76g , 105g ,
很好 在小广场 人多物杂的地方就飞这种机, 很好控 又不伤人,飞龄都过一年多了,仍然还在飞行器系列内服役

网友:
请PM购买这小舵机地址...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有 不很"微"的"V"尾机,如下图: 左 右两边的就是.起飞重量分别为 76g , 105g ,
很好 在小广场 人多物杂的地方就飞这种机, 很好控 又不伤人,飞龄都过一年多了,仍然还在飞行器系列内服役

小的那两架飞机翼展分别是多少?

哈哈,我就是想做这样的小飞机,类似飘飘的后推机。
微风的时候在小公园玩。

炸机不容易摔烂而且比较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喜欢这样的机型,能再小些就更好了。前辈能否分享些V尾制作的经验?比如此类机型V尾的角度取多少合适,如何保证两边角度的对称等,谢谢!

网友:
小舵机看着还行   就是感觉有点贵   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厂家给的数字:

谢谢!!!
不过扭矩应该是400g吧?40g岂不是太小?

网友:
去淘宝找

数字直线舵机(Mi-LSS1300)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谢谢!!!
不过扭矩应该是400g吧?40g岂不是太小?

40g,这个是拉力,不是扭矩。

网友N:
您们是怎样团购的?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TRS935,之前就看过你发的广场机和拉烟器的制作,还仿制成功了拉烟器,现在刚开始玩小飞机,很多东西自己摸索中,发现大家都对V尾很感兴趣,能有时间为我们开个新帖专门辅导一下小飞机的制作吗,包括你这两个V尾飞机的参数,配置和操控性能,
我做的是全动V尾翼,不知道有什么制作上的要领,等有了照相机就上图说明

网友:
精品啊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那两架飞机翼展分别是多少?

左边机: 翼展 650 mm  机长 520mm    ,  右边机: 翼展720mm   机长 580mm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喜欢这样的机型,能再小些就更好了。前辈能否分享些V尾制作的经验?比如此类机型V尾的角度取多少合适,如何保证两边角度的对称等,谢谢!

xccdb 兄:  好!
常规V尾角度大多取 105~110, 我取的是120. 其因是我加了个"补偿小垂尾"(同作加强杆定位用),自觉效果很好.  该机还有些内容曾有过发表.见: 轻型"广场机"拉烟实践与图例(28#新增图 文),  不妨可查阅.
  是从微JJ起步入模的, 对本栏目还是挺有感情~        __又及.

补张近作:(翼展)50JJ50g的图, 是已能在室内球场慢飞的三通机 ,     现有了"直线微舵机",若改用1S配相应微无刷,比例三通应该达到 30JJ30g(翼载控制10g以下), 相信室内飞就会很惬意 理想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呵呵! 谢谢"弹簧甲虫"友的好记性啊 , 那文发表已是一年前了, 拉烟的JJ正是上图右边的那款"广场机"!  也算是功勋机了,数百个起降,还拉烟 放炮的,至今仍然完好在编中 (明天补个该机近照,与老相识会个善缘罢~)

补图
"苍桑意味着经历" 曾经冠名"广场机"的她, 现是"初教机",已有十余位初学者的"第一飞"就是她.现仍在服役中, 功不可没啊!

特写: V尾+垂小翼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们是怎样团购的?楼主能解释下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220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4023

楼主:
引用 网友J:

xccdb 兄:  好!
常规V尾角度大多取 105~110, 我取的是120. 其因是我加了个"补偿小垂尾"(同作加强杆定位用),自觉效果很好.  该机还有些内容曾有过发表.见:  轻型"广场机"拉烟实践与图例(28#新增图 文),  不妨可查 ...

多谢前辈指点,我这就去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团的,竟然没看见: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O:

呵呵,46楼的2个链接就是这次的团购贴。

网友:
你們好啊!着我不能上綱,团购都不預老弟…!我不依!

网友:
在哪团购的啊
能不能买到在国外网站上经常看到的集成两个直线舵机的电路呢?

楼主:
回复ls两位兄弟,团购的帖子在46楼有链接,好在这次凑到了24个,使得团购可以顺利完成。这次没有赶上也不要紧,再等等,相信只要有商机,一定会有商家来做销售的。这个舵机是国内一家厂家生产的,在他们的产品目录里没有看到集成舵机的接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M:

40g,这个是拉力,不是扭矩。

哈哈,请问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请问二者有什么区别?

哎呀,你还真问倒我了,等我跟邻居家的孩子借来中学物理课本看看再告诉你。

网友:
扭矩应该就是力矩,力矩就是力和力臂的乘积,力臂是支点(转动点)到力的垂直距离。直线舵机本身应该没有扭矩这个东西,当作用于舵脚时应该就能产生扭矩。中学的物理知识就有,不知我又没说错。

网友:
本来就是仿斯巴顿的直线舵机,就是给微型机搞出来用的,真不知道用这个舵机的飞机整上2-3S电池还能飞么
这个价钱也有斯巴顿的一半了,看起来就差了不止一半,看来国内的厂家在质量上得下下功夫,不能引进个什么东西都搞暴利欺骗消费者啊。 按说开模做出来的怎么精度这么差,开模的厂子该鄙视一下,外形仿得很像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