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用的电脑,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0-07-20):
请教一下,数控铣用的电脑,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买目前最好的电脑,保证10年不会落伍

网友:
买五年前的高配电脑,数控专用的话5年内基本也不会淘汰。。。

网友:
买个带并口的淘汰货就行了,当然主板最好还是能上INTEL双核CPU的。

网友:
买个一体带触摸的

网友:
要有串口并口的

网友:
要有并口的,二手就行。

网友:
我的几台数控电脑价格没有超过500的,有一台等离子切割的是200块钱,配置最高的是赛扬2.4

网友:
高频CPU+匹配的全集成主板+最小硬盘+大功率电源+合适自己用的显示器

网友A:
搭车问下:如果电脑不带并口,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如果电脑不带并口,如何解决?

买张pci转并口的卡

网友:
300---400 左右买套小主机就够用了

网友B:
小主机配CF卡(代替硬盘)+7-8寸触摸显示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主机配CF卡(代替硬盘)+7-8寸触摸显示器最好

请问一下fang 老大,CF卡速度会不会不够高,淘宝上面倒是见过有CF卡插槽的工控主板

网友:
CF卡的速度比硬盘只高不低。

网友:
工业控制要的是稳定,而不是配置多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从1楼到3楼,要求逐步降低。。。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个PCMCIA的并口卡用于笔记本

驱动mach3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买个PCMCIA的并口卡用于笔记本驱动MACH3,但是听说有些PCMCIA的并口卡用不了,一直不敢出手。请问你买的是那种?能说下在哪买的吗?

网友E:
学习了,我正在配CNC用的电脑。

网友F:
感觉I用NTEL比AMD的好,不知其他DX有无这感觉?

网友G:
带并口和串口的能装XP系统的就行了,实在不行能装WIN98的也成.
反正是运行驱动软件,要求不高的.
以前用的数控线切割,带编程软件,总共固态存储器都不超过512M,上面运行的就是DOS.
一个软驱当作移动存储.估计现在买那个计算机连100块都用不了吧.

网友H:
在手提F8上刚测试完我的express 卡,串并口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