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问个问题,嘻嘻

楼主(2010-07-20):
那位达达能告诉我,
假设同级别,同型号。的汽油机 跟蓖麻油
发动机
,
哪一个功率高,就是 输出高。
或是转速快?

网友A:
汽油机功率小点但飞行时间长,甲醇机功率大但飞行时间短。不足楼下补充。。。。

网友B:
是不是大排量的汽油机占优,小排量的甲醇机占优吧。

网友C:
同级别甲醇机功率大

网友D:
好象不管大小都是甲醇机厉害,好象有一种直线竞速的汽车就是用甲醇机,而且米格25和米格31能飞到三倍音速,就是从进气口喷甲醇的。

网友E:
一般来说甲醇机功率大些 特别有的油料里面添加了硝基甲烷 相当于增加了氧化剂 比单单靠汽油机的自然吸气(氧化剂为氧气)自然是功率强
但是从效率 耗油量 费用等方面来说 甲醇机是不如汽油机的
小排量的汽油机极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回答,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