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电池电机电调下机发热原因?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0-07-20):
马达与大齿安装时中间放了纸片了,应该有距离的,
现在飞行时间比以前少一分钟左右,但
电池
动力感觉下降很历害,一个星期前,就是炸机前,电池电线还是没有什么温度的,现在电池,
电机
,电调发热都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桨用手转能转三圈左右

网友A:
是不是单向轴承有问题。

网友B:
螺距和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C:
电池可能要over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了很多东西都没解决,后来换了电机就OK了,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E:
电机的6片磁铁会移位,电机会很烫,拆开固定到原位,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