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油门为啥要到30%机机才能动

楼主(2010-07-20):
前两天买了个4g6s的半套机
回家调了下 简简单单的飞了几块电 都是50cm-100cm之间的悬停
没开平衡 感觉还是满稳的 中间大浆扫过一次地 用透明胶粘上 调好双桨还是满稳
现在的问题是 油门normal模式 是默认的一直线 我没改过
但是油门我要推到30%左右 机机才开始动 而且感觉一动就是50%油门的样子(尾巴迅速逆时针90)
虽然机机70%油门左右可以顺利悬停 但是感觉不爽啊
想请问下高手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 是不是控设置的问题 还是电调的问题 我的控是2801pro
谢谢。。。。。。。。。。。

网友A:
重新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B:
除了油门曲线,不知道你这个机的大桨螺距是否可调控(我不了解你这个机,我只飞HIROBO),如果可以调控,还需要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的正确配合。一般在油门杆一推大桨就开始转动、推到50%稳定悬停。

楼主:
螺距设置的应该正确的 油门一推螺距就会有变化 但是桨不会转 油门要到30% 桨才开始转动 油门曲线5点分别为0 25% 50% 75% 100% 这个设置应该也不会错
这个问题有点郁闷啊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油门正确!
螺距如下:
36%,49.5%,61.5%,72.5%,82.5%
在SWASH里设置:
ELEV 80%
ALAE 80%
PIT -71%
你再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发现一名机友,我在北京,多交流

网友D:
请问
你说在SWASH里设置:
ELEV 80%
ALAE 80%
PIT -71% --- 这个为什么是负值? 对控制起到什么效果? 别笑话,4G6S昨天才送到手里,飞不起来,也在摸索,貌似您的这个值是4G6说明书的设置,我的那个包装里面有一个单页纸,里面是针对4G6S 升级后带陀螺仪的接收器的数值建议,中文版的是 :
ELEV 60%
ALAE 60%
PIT 60%
英文版是:
ELEV 60%
ALAE 60%
PIT 80%
不知道您注意到了么? 我很困惑。

网友E:
我的也是要推到一半的时候JJ才能起飞啊

网友F:
同是机友 我是4G6 呵呵 欢迎交流! QQ38683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