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提问 自制O艇需要的配置与水冷问题 请赐教。

楼主(2010-07-20):
本人之前一直玩电直,最近开始看海模区,比较喜欢O艇,也看到挺多人自制的。
我有一个直升机用3500KV无刷马达,电调一个,9克
舵机
,25C
电池
,接收器
遥控器
都有。
我的问题是:
1、这样的配置O艇能跑吗?可以多快?
2、看到船用无刷马达外壳是不转的,因此可以让水管绕马达几周实现水冷,电调也是专用的水冷电调,可惜我的直升机无刷马达是外壳一起转动的,电调也没水冷,能跑吗?如果不能跑会烧掉的话,该怎么改装?
请高手赐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新手斗胆回答一下,不一定对啊!
3500KV转速有些高吧?
9克舵机是不是小了点,怕是跑快了以后拐弯拐不动
马达和电调水冷是必须的,否则会烧掉
不对的楼下请指正

网友B:
KV3500用430,432用3S可以的,外转电机用水冷电机座,电调要水冷
看下我这也是电直动力的,还没装电调
舵机最好标准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什么叫3S 什么叫2S?

楼主:
还有想问下 什么是O艇 什么是V艇 还有些什么艇呢?

网友B:
3S是11.1V锂电,2S是7.4V锂电
我也是新手啦,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感谢楼上的 希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