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小弟扭杆改造--freelancer1117,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7-20):
几个月前无意中逛5imx论坛直升机板块,发现履带版块,看了各位的改装帖再加上本身也很喜欢坦克,于是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对rc坦克中毒了,赶紧入了台HL虎,到手后玩了俩回,第一回玩掉了个后挡泥板,第二回玩丢了个前面的牵引环然后就拆散改装,费了我不少精力,初步扭杆悬挂终于搞定了,废话少说,上图
摆臂&扭杆

固定扭杆的快速连接器,这得谢谢上次论坛上发帖的个兄弟

装好后

右边看,不错

左边看,也不错

轮子装上,还是不错

测试下

车底啊,好多泥,这是第二回玩的时候留下的,在烂泥地里摸爬打滚的

车底固定快速连接器用的AB胶,估计会靠谱,这小螺母应该不会松了

最后还顺便把驱动轮改成了轴承的,因为急着装轮子就忘了拍照片了

网友:
u盘是4G的吧

网友:
改得真好。

楼主:
真是4g的,被你拆中了

网友:
 履带紧了点!

网友:
应该在详细点

网友:
给兄弟贴顶!!!!!!!!!!!!!!!!!1

网友:
手工很细~比我那个强~我改的就不来献丑了~

网友:
专程来顶贴,哈哈

网友:
改的很细致!

网友:
“固定扭杆的快速连接器,这得谢谢上次论坛上发帖的个兄弟”
 是在说我吗,哈哈

我也买好了快速连接器,下周开工,这下可以借鉴你实际成果了

另外请教一下,虎的金属摇臂可以用在虎王上吗

楼主:
这个你要问有虎王的兄弟了~~~~~

网友:
 固定扭杆的连接器哪里买的到?固定很方便啊

网友A:
改的真不错,  不过好像履带还是有点短,
另外
1、固定扭杆的连接器,可以调高低吗?哪里买的到?
2、具体效果怎么样、比原来的?
3、打孔用手钻还是电钻啊?
4、不影响波箱吗?

网友:
我想知道驱动轮加轴承的效果。感觉驱动轴同心不高,安装了轴承有利有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快速连接器是不是可以用螺丝代替啊?

网友:
佩服LZ啊。我琢磨了好几天,最后也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真不错,  不过好像履带还是有点短,
另外
1、固定扭杆的连接器,可以调高低吗?哪里买的到?
高低不可调,不过高低刚好适合给虎改扭杆。要买到淘宝收 快速连接器(那店家真的感谢我)
2、具体效果怎么样、比原来的?效果这个东西,感觉比以前的软,当然了软硬这个完全由扭杆材料决定了,最主要的是真车就是扭杆悬挂的
3、打孔用手钻还是电钻啊?
当然是电钻,可调速的那种大电钻(这是我老婆从她公司偷偷“借”回来我用的,用完了还送回去了),我也有小电钻,一开始用小电钻钻孔要累死人
4、不影响波箱吗?

固定器高度不影响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连接器是不是可以用螺丝代替啊?
我之所以用连接器是因为可以随意调摆臂的角度

网友:
LZ PM一个快速连接器地址吧,谢谢~

网友:
再请教一下,用的钢丝是几毫米的,软硬合适吗

楼主:
我用的是1mm的弹簧钢丝~~~~

网友A:
这个可以吗,孔大点没事吧?

网友C:
多两个问题:

1。摆臂延伸出来固定钢丝的那根金属棒是什么?具体是怎么弄的?
2。现在才发现,摆臂貌似是一边向前倾一边向后倾的,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意?两边都向后倾不是更仿真也性能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两个问题:

1。摆臂延伸出来固定钢丝的那根金属棒是什么?具体是怎么弄的?
那是连接扭杆跟摆臂用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扭杆用ab胶跟摆臂固定起来,我是怕胶水不靠谱所以用的铝条,铝条和摆臂都钻孔然后攻丝,用m1.5的螺丝固定的

2。现在才发现,摆臂貌似是一边向前倾一边向后倾的,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意?两边都向后倾不是更仿真也性能更好吗?

一边前一边后,角度是45度,那是根据真车的情况来的,多查查虎的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吗,孔大点没事吧?

只要螺丝能把扭杆拧紧就行了

网友D:
底盘惨不忍睹 那么多螺栓打的洞后的遗迹

楼主:
这没办法,反正底盘平常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得不错。
多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盘惨不忍睹 那么多螺栓打的洞后的遗迹

楼主自己手工改造且不影响外观,已经非常不错了,兄弟认为当如何改?

网友(2012-05-18):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扭杆快速固定器是哪里买的?还是在哪做的?

网友:
10年的扭杆都翻出来了,厉害 。

网友(2012-06-23):
再顶一个,现在其他 都改完了就差 扭杆 和 轴承了。不过扭杆的这个配件,现在没办法啊,

自己打不了孔,没工具

自己打不了孔,没工具

网友(2012-10-16):
楼主  给个连接器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