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板到底是和马达焊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开好?

楼主(2010-07-20):
舵机
板到底是和马达焊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开好?
见到很多舵机都是马达和舵机板焊在一起的,也有做一块小PCB板放在一边的压箱空闲处,有人说“一体板”好有人说 分开好,就此问题讨论一下,希望高手能“指点江山”。

网友A:
马达和舵机板焊在一起的---------------------成本低,不是省材料,而是省人工。
马达和舵机板不焊在一起的------------------是缩短高度,要费点材料和人工。

网友B:
焊一起的可靠性高,舵机高度稍微不占优(同样高度下就要减少电机长度)

网友C(2010-09-21):
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

网友D:
一般舵机马达和电位器都是直接焊接到驱动板上的好处就是可靠性高又美观,不会因为震动而松掉!缺点就是需要专门为舵机的驱动板设计开发,成本也高,一般只有大厂才能做的到,比如FUTABA和JR。。。。。

网友E:
多个香炉多个鬼。。多接一个飞线就多一个隐患。。一体的好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