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防水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10-07-20):
新人,第一次自己做电调防水,不知道这样做可以吗?看别人都是这样处理的!
前辈多指教!有什么意见尽管提,砖头随便扔……
看图

楼主:
忘了说明,是用704硅胶两面全涂满!涂的很难看

网友:
散热器呢?

网友:
....怎么涂成这样。。。。我就2端涂满而已

网友:
自己把自己悶死

网友:
我用环氧涂的

网友:
楼主电调不加水冷块?这样不会进水烧,但会冒烟烧

应该加上水冷块后手热缩套封好,再在两头灌入硅橡胶

网友:
惨了你没有留散热的片啊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了,要加水冷块,完了用热缩管封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