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上为什么不用弹簧垫取代螺丝胶防松?

楼主(2010-07-20):
螺丝打螺丝胶防松很麻烦,上胶水不但麻烦,而且还要点技术,更痛苦的修机想要松开上了胶的螺丝是非常痛苦,又是火烧,又是电烙铁有时还不一定奏效。

    而弹簧垫轻松简单,拆卸方便,防松效果好,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么小的尺寸用弹簧垫片效果不是很好吧。

网友A:
可以用啊,估计解决下面几个问题就行

1.侧板换45#钢来做,比现在的碳侧板厚一倍左右;
2.不考虑重量问题;
3.不考虑美观问题;
4.不考虑机身震动对弹簧垫片造成的影响;
5.完全不考虑用螺丝胶的话还要考虑加大各部件的间隙;
等等等等
下面的补充

网友:
哪有这么夸张!!!!!!!!!!!!!!!!

网友:
想象一下,如果单是所有球头都用弹簧垫圈是不是感觉怪怪的?航模不仅要能飞好,像真,美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只是一堆机械零件和电子设备在飞,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LS的,飞机难道不是一堆机械零件和电子设备的组合么????????

网友:
弹簧垫圈不平坦吧,而且工艺一般,受力不同厚度很容易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飞机难道不是一堆机械零件和电子设备的组合么????????

当然是,但组合的方式有n种,如果是很难看的航模,我想没有人喜欢吧?

网友:
你用什么垫圈呢?

太厚的肯定不行,太薄的力又不够。

我看最好是后面用个螺母锁一下,最牢固了

网友C:
请问各位:
自锁螺母或防松螺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450上要用到M2的防松螺母吗?

网友:
碳纤,玻纤表面硬度还是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
自锁螺母或防松螺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450上要用到M2的防松螺母吗?

工作原理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987.htm?fr=ala0_1_1
我估计侧板上的安装部件可以用自锁螺母,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尺寸的。
凡是螺丝穿过还有余量可以加自锁螺母的地方应该都能用,但球头都不行,应为不是穿过固定的。

但转了自锁螺母重量肯定增加了,估计这也就是用螺丝胶的最初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侧板换45#钢来做,比现在的碳侧板厚一倍左右;
2.不考虑重量问题;
3.不考虑美观问题;
4.不考虑机身震动对弹簧垫片造成的影响;
5.完全不考虑用螺丝胶的话还要考虑加大各部件的间隙;
等等等等
下面的补充

 你这是在搞艺术吧?

网友:
成本高不美观

楼主:
尼龙自锁螺母 (外丝横轴就是用的这种螺母)  尼龙自锁螺母是一种新型高抗振防松紧固零件,能应用于温度-50~100℃的各种机械、电器产品中。目前,宇航、航空、坦克、矿山机械、汽车运输机械、农业机械、纺织机械、电器产品以及各类机械对尼龙自锁螺母的需求量剧增,这是因为它的抗振防松性能大大高于其他各种防松装置,而且振动寿命要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当前机械设备的事故有80%以上是由于紧固件的松动而造成的,特别在矿山机械中尤为严重,而使用尼龙自锁螺母就可以杜绝由于紧固件松脱所造成的重大事故。

至于球头扣和螺丝嘛,就用弹簧垫加平垫,需要改变原有的外观和材质吗?这需要多少成本,这么点大,能影响美观吗?

网友:
球头估计不行,因为原件不够长,没有多余的距离来给你加弹簧垫片,实在要弄,就要把球头一起改造了;
如果把球头一起改掉的话,美观肯定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成本。

厂家之所以不这么做,估计处于以下原因:
1、增加的安装的复杂程度;
2、增加了整机重量,减短了电池使用时间;
3、配件卖给谁去?

网友:
2mm自锁螺母要定制,街上买不到,街上只有3mm自锁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