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调可以接两个T头吗?

楼主(2010-07-20):
菜鸟问个问题:一个电调可以接两个T头吗?主要是接不同容量的
电池
时方便接,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闲着的T头小心短路。

楼主:
 恨不得我上个电调会烧呢,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楼主:
怪不得我上个电调会烧呢,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B:
小容量电池也换成大T头不就通用了么

网友C:
中间用转接线最好~~~~~~~

网友D:
ct5269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