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无刷马达的兄弟进来一下。。

楼主(2010-07-20):
我有个马达坏了。型号不知什么,估计和新西达2212差不多,辉盛的铃铛
空转正常,带9060桨转低速可以转,一加油门就卡几下就停了。
不是电调问题,我换个两个好的电调都是那样。
会的兄弟帮修下可以吗?我寄去你那里。来回邮费我出。
因为再买一个要六七十块,怪可惜的。。。我自己又不会修……
兄弟们帮帮啊。

网友A:
估计有部分线圈短了!

楼主:
短路?
有可能是漆包线脱漆了。或者电击穿

网友B:
自己拆下来安原来匝数重绕就可以了。不会很难。实在不行用图画下来再绕。只要按原来绕百分百成功,当然磁钢要保证好的

网友C:
修电机划不来,来回邮费加材料、人工,不比买个新的便宜~~~~~~~

网友D:
!
漆包线很便宜,我买了6元的,绕了3回,估计还能用3回,

网友D:
!
自己动手才有成就感啊!

网友E:
看下是不是香蕉头虚焊

网友F:
拍照片,坛子里面兄弟会一步一步教你修

楼主:
不是虚焊,照片没用的。看不出什么。
外边看一切正常。
可能里面的线出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G:
看漆包线又没事。再检查轴承。也有可能信号,我的也试过一次电机高速转动,然后颤抖几下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