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引起的啊

楼主(2010-07-20):
高油门 低油门都没震动 就是5% - 10% 油门时机子左右猛摆 尾垂上下震动,打得地板哒哒哒的,感觉快摇散了,(视频不是很清楚,马达停的时候看最明显,结尾处.) 什么都检查过换过了 还是一样 桨用电子称配平了(称的量程0.1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MjQ1NDAw.html

网友A:
副翼平衡吗?
桨夹太紧了?
大桨动平衡时重心不一致?

网友B:
LZ,你这是固朗的450S吗?

网友C:
主轴或者横轴弯了

网友D:
是不5% - 10% 油门时,大桨螺距大电机转数低。

楼主:
群LS 说的都检查过了

网友B:
恭喜LZ,我也是这个机型,问题一样。

网友:
共振 所以直升机多少都会有点的

网友E:
主轴不直

网友B:
换主旋翼头,换尾波箱总成,换机身,就不会震动了。

网友F:
估计是单桨轴承套质量不好引起小齿转动不在同一平面引起的~

网友G:
刚启动电机时大桨还没拉直,剧烈抖动是很正常的,高速时不再振动就没问题。

网友H:
我以前就这个问题,找了很多东西都不行,最后发现是中联问题,换了一个新中联,就都好了

网友I:
看来只能用替换大法才能搞好。

网友J: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K:
安心飞吧

网友L:
我的观点,不知对否.加油门时,是大浆快要拉直的阶段,圆周不平衡.会有共振.
收油门时,大齿遇到电机阻力,而大浆由于惯性,转角会超前于浆夹.,两浆不直.又形成不平衡,但这时转速肯定比加油门时要低,浆顶转时,两浆肯定不是直的.LZ可以再试试,一定这样的,如果LZ把大浆能完全拉的很直,然后拧的很紧,那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或者如果有熄火降落系统的,收油门不会有振动.因为主轴没有阻力,大浆会一直是直的.
本人玩单浆机才几天,也没怎么泡论坛,说的不对的请拍砖....

楼主:
看来是这个垃圾机子的原因 ,换之

网友M:
………………我早换了

网友N:
我的谷德炸鸡后单向轴套变形就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