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主旋翼与尾旋翼的旋转方向?

楼主(2010-07-20):
请问450主旋翼与尾旋翼的旋转方向?

网友:
大桨:从上往下看,顺时针,从下往上看,逆时针
装在JJ右边的尾桨:从JJ左侧看,顺时针,从JJ右侧看,逆时针。

网友A:
这些东西用不着专门记的。先拔电机线再上电,轻推油门就知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用不着专门记的。先拔电机线再上电,轻推油门就知道 。

不行啊,楼主肯定是装皮带遇到问题了

网友:
朝那个方向都行,陀螺仪和遥控相应变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