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角度的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0-07-20):
问魔友们一个问题请看图 这个桨应该往上翘一点(B)还是往下(A)~~还是就这样放着不动?
看的不够爽的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690&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放着不动就行了!

网友:
B吧,这个桨装的偏上了会有向下旋转的力矩,B方向可以避免

网友:
不要动就行了,如果用B,飞起來就頭一真上,收油就炸,用A可能太下起飞不到,电機向下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先试跑一下看看,昂头用A,埋头用B.一切顺利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