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 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电机
和电调通电后 我推油门 电机就一直抖 不转 我检查了 电调和电机的线都没断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电机就是抖 不转 请教

网友A:
没说清楚,上个视频嘛

网友B:
检查电机的于电调的插口是否接触良好 电机可能以前受过撞击留下的旧伤 可能电调出问题最好拿别的电机式式

网友C:
抖一般是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