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凤凰模拟器的求教

楼主(2010-07-20):
高手们,我的控是天地飞6A,
模拟器
是凤凰2.5
这个控能飞3D吗?能具体的告诉我下设置的方法和通道的设置吗?
我现在推油门的时候,不是慢慢的变快,而是一下子变快,而且推到最大还是那速度。
高手帮忙啊,最好能上图给个具体的设置方法!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点!

楼主:
不会啊,都英文- -
设置基本的我会,你说校准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A:
额。。。
坛里有,自己找

网友B:
第一个菜单"transmitter"项用来校准摇杆,下面的"controls"用来分配通道。要练习3D的话可以把3D开关设在5通道,这样飞行的时候就可以用5通道那个开关控制3D开启关闭。

楼主:
谢谢,不管怎样,我回家试试~
不行的话再来请教!

网友C(2010-08-29):
理论上,6通就可以飞3D了

网友D:
校准没问题的话,和正常飞真飞机一样把控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好就OK了

网友E:
都是英文的错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

网友F:
先校准 然后看各通道动作 设定一个3D开关就行了

网友G:
在论坛会模拟器中找有翻译

网友C:
论坛有个叫千红的帖有教如何设置凤凰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290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619
这2个帖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