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的帮帮忙,纠结了我一晚上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请问星星200A电调在如下情况下连接哪种属于正常现象:用电调的三色线(黑红白三色线)直接插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开控 给电调加电 之后的情况 1:电调报警没有信号 2 电调正常确认音

网友:
发出声音的是电机还是电调,这是个问题

网友:
是电机响

网友A:
星星的电调是没有UBEC的,要另外加电给接收机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星的电调是没有UBEC的,要另外加电给接收机才能工作
感谢高手给解答!!!!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