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正反三叶桨应装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2010-07-20):
请问老手,打算用8040正反三叶桨制作双引擎飞机(重600G左右)应配何种(无刷)电机?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
2208 KV1500应该可以了。

网友:
飞机重量才600克?2204级别的F3P用微型电机就够了,2S电池,kV值1500左右。

楼主:
请问一下正反三叶桨和2208的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正反三叶桨和2208的连接方式.

子弹头桨夹最合适,3.17转5或者6的桨夹就行了。不过8040三叶桨的拉力实在是太大,和2208 kV1100电机配合,单台拉力就接近600克了,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才600克,这么大的剩余动力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而且这种配置的螺距速度很低,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飞机的速度要求。考虑换小一点的桨吧,这样速度容易保证,拉力也不至于过剩太大。一对2208 kV1500配6030正反桨,3S电池十分合适,既匹配了飞机重量,还相当省电。

楼主:
谢楼上模友. 不过三叶桨的孔径较小,一般子弹头桨夹的外径大,没法上桨呀.扩孔桨强度可能有问题. 请问[3.17转5或者6的桨夹]是什么桨?孔径是3.17吗?

楼主:
再请问2208 kV1500配6030三叶正反桨用O圈联接行吗?

网友:
用三叶桨就是为了像真,绝对不能用O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模友. 不过三叶桨的孔径较小,一般子弹头桨夹的外径大,没法上桨呀.扩孔桨强度可能有问题. 请问[3.17转5或者6的桨夹]是什么桨?孔径是3.17吗?

GWS的三叶桨孔径很大,反倒是两叶桨的孔径小要扩孔。我记得8040三叶桨孔径至少是6mm的,跟两个套环配合,直接穿子弹头就行。XXD的电机轴径是3.17,所以桨夹的内径也要是3.17。

楼主:
好,试试看!

楼主:
上淘宝查了一下:GWS-EP6030/R三叶正反螺旋桨,长度6英寸(152mm),螺距3英寸,重量3.3g左右,内径3.1mm.  没法上子弹头.

楼主:
还是得用8040. 感谢各位模友! 到时再会.

网友:
Gws应该可以换内径的。

引用 楼主:
上淘宝查了一下:GWS-EP6030/R三叶正反螺旋桨,长度6英寸(152mm),螺距3英寸,重量3.3g左右,内径3.1mm.  没法上子弹头.

不过我买的的都是 8040三叶 正反桨。内径可调。
我的 卡特琳娜。2212 1400kv ,双电调。GWS8040三叶正反桨。

楼主:
楼上模友的 卡特琳娜 是用成品机改制的吧,好飞么?  查了一下,三叶7035以上才有大孔.

网友:
呵呵,成品 卡特琳娜。冠丽出品。

水机款,自己加了轮子。
出勤率高了许多。
毕竟 去水上飞,麻烦多了,人也少。
不过这款水机很好飞,水面性能超好。
我又买了两架,一架装好水上飞。
另外一架 放着,哈哈。。。

网友:
我的单引擎三叶桨,用的2212 KV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