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机板制作拉烟点火器

楼主(2010-07-20):
PS:输出端连接一个5V继电器后,可以用来驱动更大功率的设备,或者控制相机快门按钮做航拍.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点火器

网友:
顶LZ,这个很喜欢,打算按楼主的方法也做一个。

网友:
LZ可以量产了

网友A:
 哎...搞那么复杂...直接将电位器拧到中间,然后去掉个驱动电机的三极管 (图上也就那几个,随便去个就行),将去掉电机,将连接电机的线作为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搞那么复杂...直接将电位器拧到中间,然后去掉个驱动电机的三极管 (图上也就那几个,随便去个就行),将去掉电机,将连接电机的线作为输出就可以

师兄低调一点好不
有的舵机板子是芯片内部集成全桥驱动的,你想开芯片的壳子去掉驱动吗? 嘿嘿...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种情况更简单...从电源取一个电极(正负都行),然后重电机线取一个电极(任一一根) 组成两根线输出就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种情况更简单...从电源取一个电极(正负都行),然后重电机线取一个电极(任一一根) 组成两根线输出就行..不

有道理,的确更简单了...怎么不早说,害我浪费一只二极管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1、你的万用表貌似改换电池了吧。
2、1V的电压就能点火?

网友:
学习了  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1、你的万用表貌似改换电池了吧。
2、1V的电压就能点火?

1, 哈哈,朋友很细心啊,万用表的确该换电池了....
2,1V电压不是点火电压,请注意二极管的方向,当前遥控器摇杆位置的时候,1V的输出电压是被二极管截止的,所以,舵机板输出1V,最终输出是0V!而当遥控器摇杆打到另一端的时候,电压会反转,输出-5V左右的电压(由于驱动桥和二极管降压,实际电压可能略低),这个-5V的电压也就是相对于刚才的1V电压反向的一个5V电压,它的电压方向是可以通过这个后接的二极管的,是真正的点火电压!
PS:我买的点火头标定点火电压是1.5V

网友C:
我一直在寻找,之前我在轮谈看过有人是能连续点好多个口,或可以按顺号来点火的~~
是录像来的,我一直在找,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寻找,之前我在轮谈看过有人是能连续点好多个口,或可以按顺号来点火的~~
是录像来的,我一直在找,就是找不到~~~

想按序号点多个口,可以在此基础上加数字电路芯片,比如移位寄存器,把这个输出信号连接到其时钟引脚~,但是还得添加功率驱动管....
最简单,还是用单片机,哈哈...本例程没有使用单片机,是为了使其易于取材,以便大众化!

网友:
又一个好贴,可以控制开关设备了

网友D:
这玩意驱动电流能力有限哦,毕竟是9g的舵机,我以前用MG996的舵机驱动板改的,很好,和你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驱动电流能力有限哦,毕竟是9g的舵机,我以前用MG996的舵机驱动板改的,很好,和你的方法一样

驱动能力表面上是有限的,但是可以用它来驱动一个5V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办法总是有地。。。。

网友:
做的很细致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用阻值不同的电阻?

网友:
嘿嘿嘿 我有个建议啊

何必要借个电阻呢……体积倒是确实小了

原来的电位器不要拆  手动偏转一个角度 然后用704 或者AB胶封上

然后一切按照LZ后来的设计  还省了一步焊接 哈哈哈哈

网友:
大家不必用电阻,只需把电位器调到马达不转就行了!然后粘死电位器!

楼主:
Glider:
用不同阻值是为了防止其反馈电压也在中点,如果用一个输出也在中点的通道来控制时,可能会有震荡,也就是输出电压来回在正负之间跳变.使其反馈电压偏置后有利于适应不同的遥控器.

omoikanesrw:
很好的建议,制作更加简单.
1,体积略大.
2,对于我的环境,焊接两只电阻比使用胶水固定略显方便,主要是心理作用认为使用固定电阻的稳定性更好(非客观)

adamantzhengyi :
不能只调节到电机不动的位置,建议调节到向一侧略偏,然后配合二极管来完成截止静态时的微弱电压.原因是不同遥控器的中立点(或开关通道的静止点)可能有细微的不一致.在一台遥控器上调试好的电阻值,换到另一台遥控器上可能就漂移了..(特别是对于使用机械微调的遥控器).

网友:
预定电位器偏转 之后用二极管进行反响截止 需要时正向通过电流

这招太高了 真受启发!

网友E:
学习制作了,但记得通电的时候哦有自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制作了,但记得通电的时候哦有自检的啊

"通电的时候哦有自检的啊?"  没看懂!
对了,很多舵机! 通电瞬间,控制板输出电压不确定,所以,千万千万要先通电,等待确认蜂鸣器没有响才能接上点火头.....
我就因这个失误地面拉烟过.....

网友:
直接接个有刷电调不行么?
不过要另外供电

这个简单实用啊

网友:
你们都没我厉害都没我简单:我在地上点好火,起飞上天拉烟! 玩笑

网友:
电阻也用SMD的啊,就不会那么占空间了!

网友:
很有用。做个记号。

网友:
可以去做摇控爆破了!

网友:
 有意思 要顶~~~

网友:
强,我一直觉得油机飞行时冒出来的烟很是污染空气

网友:
楼主不但有技术 ,更有一份热心,严重帮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种情况更简单...从电源取一个电极(正负都行),然后重电机线取一个电极(任一一根) 组成两根线输出就行..不
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行的话,不是比楼主的原始方案简单多了。这样做是不是有啥不完善的地方?发言的兄弟或者楼主仔细评价一下吧,谢谢

网友G:
老大你那个电阻是随便找两个就可以吗,是不是只是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行的话,不是比楼主的原始方案简单多了。这样做是不是有啥不完善的地方?发言的兄弟或者楼主仔细评价一下吧,谢谢

理论分析根本没有问题,你试验一下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你那个电阻是随便找两个就可以吗,是不是只是电阻就行

用于串联分压的电阻,两者串联之和大于5K就行(原电位器总阻值是5K)(并且略微不等值),阻值也不能太大(输出阻抗过高,驱动能力变弱),一般串联阻值之和几百K以内吧.
比如5K+10K;20K+30K.....(随便举例的,实际中不一定有这些整数值的电阻),我是随手找来的68K+100K两只电阻....

网友:
不错!废舵机可以利用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种情况更简单...从电源取一个电极(正负都行),然后重电机线取一个电极(任一一根) 组成两根线输出就行..不

请教一下,这个说的是原舵机在处于中立点的时候,其他不变,直接拆下电机,然后取一根电机线,再加上直接从电池取的一根线就可以组成点火线了吗?直接用舵机输入线里的5V信号可以吗?其他地方还需要改不?
没电子基础,所以不是很明白,理解透彻了就准备动手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说的是原舵机在处于中立点的时候,其他不变,直接拆下电机,然后取一根电机线,再加上直接从电池取的一根线就可以组成点火线了吗?直接用舵机输入线里的5V信号可以吗?其他地方还需要改不?
没电子 ...

1,如果直接从电池取一根线,建议取负极.如果是从舵机插头位置取一根线,正负都行.
2,电机线,随便取.
3,原舵机电位器不能取中点,需向一边偏置,至于到底向哪边偏置,这个与你从电机上取的那根线有关! 也可以说:从电机或电源上取哪根线,与你的偏置方向有关.

网友:
我用实际加分来鼓励好帖

网友:
LZ强大!我太弱小!只能照虎画猫。请楼主就(控制相机快门按钮)详细说明一下。有劳了!

网友:
不错的贴,曾经也用废舵机板做了一只夜航LED灯光驱动控制,方法差不多,不过再看此贴,还是有启发。

网友:
是个好主意,可以把坏舵机都利用起来啦。

网友(2010-08-19):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2010-09-26):
好强悍的动手能力

网友:
只对电压有要求吗  电流呢?

网友H:
这样经典!我收藏了!
看到这个太晚了!

网友I:
 ~~很好~~明天就按楼主的做一个~~~

网友J:
赞,目前还是不太明白,慢慢研究中

网友F(2010-12-09):
这个点火器不能直接驱动电热丝给烟花什么的点火吧?

网友K(2011-01-23):
楼主真是热心人
像我一般就是只简单说个原理
楼主这样,会拿烙铁就会做了
强力顶起!!!!!!

网友L(2011-06-21):
我已试验成功

网友M:
 太头大了,电路一点不懂

网友N:
盖戳留念收藏~~

网友O:
舵机
不怎么样,这样做电压电流都不怎么够,而且还有小电压1.几伏。用电位器只有0.15V左右的小电压!你做的也比较麻烦

楼主(2011-07-29):
引用 网友O:
不怎么样,这样做电压电流都不怎么够,而且还有小电压1.几伏。用电位器只有0.15V左右的小电压!你做的也比较麻烦

没看懂你在讲什么,什么情况???
1、电位器的电压是用于制造假信号做位置反馈用的。
2、系统输出电压 = 接收机的输出电压
3、系统持续输出电流能力 =  继电器能流过的电流 & 接收机能提供的电流
4、系统瞬间输出电流能力 =  继电器允许通过的瞬间电流 & 电容放电的电流
以上数据都是远远大于点火需要的电压电流大小的。

网友:
楼主甚是厉害!不愧高人!

网友(2011-09-06):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不好 学习了

网友(2012-09-23):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舵机输出的不是正玄波信号,就是方波信号,要不然bb怎么会一响一响的啊,,现在没有示波器,也就无从知道了。看样子可以通过改变遥控通道值的大小,改变声音的频率。是不是会这样啊。

网友(2015-10-01):
在X宝上买了一只点火器。用了几次。还可以。原来点火器还可以自己做

网友:
小白 不懂  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要加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P(2016-03-12):
楼主好手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