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控制旋转轴问题

楼主(2010-07-20):
我的MACH的X、Y轴和旋转轴一起移动时会很慢。就算回零也是如此,程序运行也一样,F值给到5000MM/分,但X、Y回零或清零后旋转轴再回零就很快,程序中只有旋转代码时也很快,就是说旋转轴单独运行时正常,但和其它任意一轴同步运动时就变得很慢,电机一步一步那样爬。请用过我朋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设定的旋转轴是C轴,用过旋转轴的说说。

网友:
XY轴的。电机数度设的太低了吧。

网友:
请查看。红圈里的数值。数值大,速度快。

楼主:
与这里无关,回零就是用这里设置的最高速度运行,单旋转轴回零和手动或单旋转轴程序运行时就可以走很快,
比如
G1F4000X0Y0
C0
X10
C45
Y10
C90
X0Y0
C0
这样也可以运行很好。但如果和X、Y任意一轴同时移动就很慢。比如
G1F6000X0C0
X10,C45
停用旋转轴直接把程序里的C改成Y也可以很正常运行。比如
G1F6000X0C0
X10,C45
改成
G1F6000X0Y0
X10,Y45
把原来软件里设置的Y轴输出引脚改成C轴,也可以运行很好。

楼主:
其实我是想做这样的一个雕刻机,X、Z轴和一般雕刻机一样,Y轴是一个转盘,是旋转轴不是直线轴。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边加工边换工件,也可以当车床来用。适合批量生产。但对我来说软件设置是个问题,出刀路也有难度,目前我只会小小的用一下MasterCAM,我只会用它出X-C(Y)的外形,3D的还不会。还有就是MACH模拟时不能显示旋转轴的刀路图,只有X轴。机器还没做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旋转轴比如说我放两个工件,它从第一个到第二个是逆时针过的话,到重复加工时它会顺时针返回第一个工件位置,能不能一路逆转下去?用G92指定旋转轴O点?现在攒材料中,先想请大家帮忙说说做这样机器的可行性与难度。纯业余条件,自己有钻床、切割机等小工具,和一台之前DIY的三轴雕刻小机机,250*200*80MM行程,可以铣铁,主轴是用修边机加了个恒速调速器。

网友:
太高深了。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人用旋转轴么?

网友:
是不是电脑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