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练倒飞行不行,标题要长,不然没老鸟来帮忙~~ ...
不知道这样练倒飞行不行,标题要长,不然没老鸟来帮忙~~~~

楼主(2010-07-20):
想练倒飞。把
舵机
和油门都反过来设置,打左副翼,飞机往右飘,往右打舵则相反,以此类推。油门在50%动力为0。拉杆飞机起飞,   我没这样试过,也没这本事,不知道有那位老鸟这样试下~~~~

网友A:
没必要吧

网友B:
这么练就完蛋了

网友C:
别问了都没试过,大家都在等你的实验报告呢!
最烦你这样想出来烂招名知道不行又想说出来期待有傻子去替你做实验的人了

网友D:
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E:
这样也不是不行,但如果你正飞的话,就相当于原本没改过的倒飞一样难

网友F:
你不試先,啊是老于還以為是老鳥

网友G:
同意地板的说法

网友H(2011-05-18):
首先,如何起飞;而后,这与练习正飞有啥区别,条件反射还是不能建立起来。

网友I:
你看到的飞机不是倒的

网友J:
可以 ,但是你设置不对。在控里,将升降ELEV设反向,油门THRO反向,尾舵RUDD反向,副翼ALI和螺距PITCH不要反向。油门推到最上面,接电对频,起飞吧。JJ还是正飞状态,控制是倒飞手法。过过瘾就完了,别飞太长时间,要不以后你的直觉和手法对不上。

网友K:
倒飞主要是看机机形太来决定的,只要机机正飞不管是你那样设置都没有倒飞的感觉。

网友L:
这么练会走火入魔,导至头腦严重短路。

网友M:
倒飞方向看近端,机头(机尾)离你近,想让机头(机尾)左偏,就想左打舵;
倒飞升降看机尾,拉杆机尾上升,推杆机尾下降。
多练模拟器。

网友N:
JR 3810就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O:
你试试先。

网友P:
会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