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72MHZ呢?

楼主(2010-07-20):
玩飞机的,为什么感觉大家不是很喜欢用40MHZ呢,传输距离上72MHZ的短波能更远一些吗,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沒分別, 之前用72m 已改用40m 超過10年以上

网友B:
理论上,72Mhz的波长会比40Mhz小,那信号的带宽就比较大,可传输的信息量就比较大。
实际上,频率越高,远距离传输的失真应该越厉害,所以72Mhz理论上会比40Mhz的遥控距离近。
但是毕竟连个频段都是Mhz级的,真正使用上没什么明显的差异,只是习惯上,72Mhz是用于空模的。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
理论上低频率的折扰性.穿透性比高频率强。但国家规定在40MHz的频率有5个点,在72MHz频率有10个点,2.4GHz频率有40个点,所以使用高频率不容易撞频

网友E:
传统问题

网友F:
我还是喜欢2.4G。

网友G: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导致航模用户中使用72MHz的用户基数比较大,也就导致72MHz的需求量比较大(大多数玩家都是"一控多收制"),工厂生产的也就多,销售竞争相对也要激烈一些,也就比较容易购买.由于更容易购买,老手也就建议新手跟着使用72MHz的了,于是,构成了一个循环促进....

网友H:
bobo什么时候回北京】
一定要来奥体一起飞~!!!

网友D:
8楼,别想不开

网友I:
2.4G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