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小比例】验证想法,1:350 号手052驱逐舰改遥控

楼主(2010-07-20):
为什么会有“小战舰改遥控”这蛋疼的想法呢?反正大概就是因为我的dao dan艇和小快艇经常在湖中杯具,感觉还是在水池里玩玩小船安全吧。废话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包装。属于号手低端产品,50米不到,基本属于小朋友启蒙产品

盒侧面的介绍。注意船长才410MM。。。。单电机双桨推动

开始动工了。首先动电池仓,把两节的电池仓改成4节,使用4节5号电池给接收机供电

打掉原来的隔板,并用PVC板重新弄一个,AB胶固定新隔板

舵的重制,用了2MM铁丝

还有一段电线皮,剖开一半,然后夹住舵,用AB胶黏上即可。

使用9G舵机,铜丝做了舵连杆

舵机是直接粘在马达盖上的,如果要拆,连马达盖一起拆就是了。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这是所谓的电调。其实就是个舵机内部电路,把马达和齿轮组移除,并把电位器拧到合适的位置后用AB胶固定起来即可

再来一张

内部布局。接收机也上了,在船头部分,是个冠丽的6通接收,去掉了壳。

盖甲板了

全景。感觉舵机有点高

其他东西随便素组一下。急着下水试航呢

现在才发现舵机确实高了。哎,只好在那个建筑上挖个坑来妥协了。。。

如图

水池测试

红色的为水线示意。这船的吃水比较够呛,远远超过了水线的位置。就算用三圈那种轻型电池,满载的吃水也能到离甲板最低位置的3MM处,感觉很悬。用南孚的话就只剩2MM了,用镍氢电池基本就直接沉了

刚才去测试了。学校的喷水池。晚上不喷水,今晚也没风,正好。

放下去,勉强算是能开,哈哈~虽然感觉很危险

再来一张。改天找个白天去开,争取上视频~

网友A:
极度超重~~~~~
干舷那么低,对排水艇来说很危险的。

网友B:
直接上1S的锂电应该也推得动了,重量肯定比4个三圈轻多了,舵机也能改小点的,4.3G的拉这么个小舵也够用了。
布线再处理掉一点,估计轻个5G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正式宣布编辑完了,大家请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度超重~~~~~
干舷那么低,对排水艇来说很危险的。

是的,非常危险,感觉启动的时候整船摇晃一下,甲板就险些没进水。。
所以首航我没敢开出超过3M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1S的锂电应该也推得动了,重量肯定比4个三圈轻多了,舵机也能改小点的,4.3G的拉这么个小舵也够用了。
布线再处理掉一点,估计轻个5G是没什么问题的

关于电池:4个5号电池的想法来自于油动车。看到同学的车是这样带接收机的。。。1S的锂电用废旧小灵通的电池可以么?
关于舵机:我一直以为9G是最轻的舵机。。。。汗啊

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虽然我只是在验证想法,瞎玩玩而已~
感觉海模区战舰类的不多,抛砖引玉一下

网友:
用锂电,减重量

网友C:
这条船好像我也有,不过我是《青岛号》外表好像差不多!基本一样!
改天也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条船好像我也有,不过我是《青岛号》外表好像差不多!基本一样!
改天也改改!

我当时就是这艘和青岛号在选,貌似青岛号短一些,于是我要了这个了
改的时候注意要吸取我的教训哦,要用锂电和4.3G舵机……:loveliness:

网友:
嘿嘿我准备拿1/500的小号手航母开刀这个大吃水线不高安全呵呵

网友:
顶一下   呵呵
其实我我也在该一样的比例的“166珠海号”  也是很肉疼啊   要不加QQ一起聊?
我QQ 393686791

网友:
5号电池重不会换7号电池吗

网友:
有没动力系统的详细照片?特别是怎么一机带2桨?

网友:
4节7号能玩多久啊......

网友:
 船超重了~~~

网友:
我也打算买条来改~~021dao dan艇

网友:
LZ舵机线路改的电调是定速的吗?

网友D(2010-10-21):
我的船过去你的船就不知道在那里了 ```

网友E:
四节干电池怕是顶2S1300mAh的锂电重量了吧

网友F(2011-02-20):
LZ,我是新手。目前正在把西西利的1/300重庆号改遥控,看到你的帖子真是信心大震。 请教下你这个052舰的轴套选用的是什么规格的材料, 效果如何?

网友G:
这种改造和直做基本没有区别,既然是小比例,那一定要做的精细才看得出功夫

网友H:
电调怎么自制的 教教我

网友I:
我的都是1:200的应该能行吧,就差接收机、电源、电调、电机的配置还没搞懂!还没敢下手

网友J(2011-03-22):
我也想改艘
你好,看了你的帖我也想改艘但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请你加我QQ415746981,我想向您请教下谢谢!

网友K(2012-05-12):
请问楼主用的轴套是自带的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号手很多船都自带

网友L:
我勒个插 跟我168舰的船底一样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我也买了个中山舰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多谢楼主!

网友O:
舵机的电位器改的电调?怎么调速的?

网友P:
我也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