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差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请教前辈,油动模型汽车差速器里用的是什么润滑油啊? 是不是和真车一样用齿轮油啊? 要是的话,是什么品质的齿轮油啊? 我菜鸟!

网友A:
我是电车,用的就是黄甘油。

楼主:
就是普通的黄油吗? 商品名:润滑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五金店都有的高温黄油就可以拉!

网友D:
不是密封的怎么能用液态油呢?加点锂基脂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要用差速油的,有不同的粘稠度效果也不一样的,模型店应该都有卖的

网友F:
油车差速器用油,使用的是硅油。如果对粘度要求较高(稳定性,可量化性),建议直接购买模型专用差速油。标号从几百到几十万号。标号越大,粘度越大。粘度越大,使用该粘度的差速器所获得的扭力锁定越高。
比如,想前轮获得扭力更多,前轴差速器就是用标号比后轴差速器粘度大的。这样车辆倾向前驱车性能,反之倾向后驱车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