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

楼主(2010-07-21):
我看了先前你们发的一些对于X650的介绍,想问一下X650的高级版本(带导航和定位的版本)是否必须要准备12通道的遥控才可以使用?????

网友A:
X650 遥控器通道要求不是必须要求12通道。
维持X650飞行,至少需要4个遥控器通道,分别是油门,升降,副翼,旋转即可。
但由于X650标配了一个带有俯仰控制的相机吊架,以及带有按相机快门的装置,这就需要额外2个通道的要求。
(可以在此处的三楼 查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相关相机吊架控制情况)
如果安装GPS等附件,还需要2-3个通道来开启和关闭GPS锁定功能等。

楼主:
X650的高级版本和标准版本是同一时间推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