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油直安全启动步骤

楼主(2010-07-21):
刚看了模友启动油直受伤照片很同情,   油直启动一定要很小心仔细

1、机机加好油,  插上热火头电夹

2、遥控器一定要关上主油门杆, 微调油门打开1/3---1/2 ,这要看你油门舵机安装设置情况

3、最好有模友帮你双手按住机头2边大桨夹,你用电启动器发动

4、启动后应该是发动机怠速转动状态, 大桨不转

5、万一转速太高, 不要惊慌,  用力按住机头不让转(人应该蹲着,大腿臀部挡住尾管不让动,只要大桨不转,尾桨也不会转) , 立即关油门杆或者掐住油管断油, 3秒就能停转

6、如果是一个人操作,更要十分仔细核实设备和飞机状态,然后一手按住大桨,一手操作电启动器

本人98年开始飞油直,刚开始也被大桨擦过。有遗漏的地方,欢迎其他模友补充

楼主:
另外,  油门舵机设置时, 遥控油门杆和微调油门杆关闭时, 发动机风门一定要全闭合。

网友:
3D开关要看看!不要一启动就是3D模式!

楼主:
楼上说的对
我的JR控开关如果不在通常模式, 打开就会自动报警, 所以没注意这个。

网友A:
主要是油门的位置。。。
其他的就“画蛇添逐” 了

楼主:
主要为让入门新手知道,  写得比较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油门的位置。。。
其他的就“画蛇添逐” 了

找到本质了!!

网友B:
每一点都很重要!要是“画蛇添足”你试试看!如果你大意了在3D的模式下!同时也在油门保护状态!油门肯定是在最低点!正常启动了发动机!准备要飞的时候,拨下油门保护开关!可能JJ会在3D模式冲你的脸飞过了!到时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看你还说不说!“画蛇添足”安全第一,警钟长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点都很重要!要是“画蛇添足”你试试看!如果你大意了在3D的模式下!同时也在油门保护状态!油门肯定是在最低点!正常启动了发动机!准备要飞的时候,拨下油门保护开关!可能JJ会在3D模式冲你的脸飞过了!到时连 ...

如果。。。如果。。。!!!!!!如果。。。可能。。。。可能。。。
不飞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点都很重要!要是“画蛇添足”你试试看!如果你大意了在3D的模式下!同时也在油门保护状态!油门肯定是在最低点!正常启动了发动机!准备要飞的时候,拨下油门保护开关!可能JJ会在3D模式冲你的脸飞过了!到时连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004
额。。。这不说我么??? 被劈脑袋的滋味不好受。。。。就像被人狠扇耳光

网友(2012-08-16):
安全第一

网友:
加速管口堵头取下加注燃油,开控接电检查电子设备正常,启动前一定要看一下发动机风门的位置,油门杆0位置,风门保持怠速开度,拨动thro cut,风门能够完全关闭,推拉油门杆,风门开度跟随正常,油门杆回0,hold打开,检查加油管卡子关闭,化油器进油管卡子打开,插电夹(或开点火开关)给火头供电,手握旋翼头启动发动机(首次启动需要一个吸油过程,时间稍长),取下电夹(或关闭点火开关),温度上升怠速稳定后,将飞机移至起飞点,检查飞行模式开关norm,油门杆0位置,关闭hold,定速开关根据需要,可以起飞了。大致是这样吧

网友C:
小心驶得万年船 50级别以上的更应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