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开机无显示一次

楼主(2010-07-21):
很怪的问题,开机以后有提示声音,是正常的,背后的指示灯也亮。液晶屏没有任何显示内容。没有试验发射的信号正常不。
关机再开,现象没了。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实,如果以后成病的时候开膛破肚再找原因吧。

楼主:
近日手欠,拆了控。装好后毛病就“稳固”了。发射的信号貌似十分正常。
拆了后盖就好了。发现只要后盖底下螺钉拧紧就会出问题。
后盖的电池仓有四根小柱子,左右各两根,顶在电路板上按钮的背面。
把柱子磨短一点点,装好后盖,好了。为了验证,用力捏着后盖开机,又出问题了。

看来就是开机的时候不能受“压迫”。结构上,对电路板的压力似乎会传到液晶屏上。

也怀疑过虚焊。不过光凭目测,焊工没啥可说的,柱子顶的部位也没有过多的元件。

今晚继续研究。

楼主:
不过从这个事情上看来,电子设备真的怕震动,怕变形。
就像笔记本不移动用的话寿命很长,十年不坏。要是背来背去的,好的也就挺个三年吧。
电路板怕变形。

网友A:
DSX7怎么老出问题啊!我本来也打算买DSX7的,看来要观望了~

楼主(2010-08-20):
用的人多出问题才多。
拆了以后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莫非用JR的比用F的人还多?
应该是DSX7故障率高所以出问题才多吧~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怎么老出问题啊!我本来也打算买DSX7的,看来要观望了~
因为用的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从这个事情上看来,电子设备真的怕震动,怕变形。
就像笔记本不移动用的话寿命很长,十年不坏。要是背来背去的,好的也就挺个三年吧。
电路板怕变形。

用的啥破本子呀

楼主:
我的戴尔十年没坏。。。快十年。
一个同学的IBM被他搞挂了。

=============

今天长时间开机居然又出现了一次。。。我郁闷。封条已然被我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