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SU27

楼主(2010-07-21):
网上买85块的SU27
用老板推荐的配置2212
KV1400
7060的桨。3S电池````飞起来感觉好慢``用鞭子抽,用菜刀砍,油门推杆都快被我推断了速度顶多也就40

后来改用2200
KV2200
7035的浆,效率高了很多。可是速度还是没快多少。

请问如何才能让他飞得更快呢?
SU27SU27怎么就不能飞快点呢你

网友:
你说的是那架半象真的SU27吧!

你应该用2208KV2600+6X4浆或者2212KV2200+6X5浆,浆要用直驱浆!

这样包你速度快!给你个视频看看!

网友A:
这机的腰推结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太快,设计意图本身是一架半像真的特技机,翼载很低,可以在飞得非常飘的情况下做出各种花样动作。楼上给的都是烧电机电调的配置,纯粹是使动力系统不堪负荷,对飞行速度可以说没有任何帮助。想快,试试2212 kV2200配5043快速桨,外形上必须尽量降低阻力,不该挂在外面的线路部分最好是都隐藏在舱身内部,另外千万保证好电机和电调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腰推结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太快,设计意图本身是一架半像真的特技机,翼载很低,可以在飞得非常飘的情况下做出各种花样动作。楼上给的都是烧电机电调的配置,纯粹是使动力系统不堪负荷,对飞行速度可以说没有任 ...

晕...不知道你实际试过没,我就用那配置飞了快3个月了,电机电调都还是好好的!
可以的话最好把电调的散热片切个四方口帮助散热或者自己加个小散热片上去!

网友:
  你们的算啥。看我的。改了收轮。

中推机速度快不了哪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