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接反正负级2秒钟有可能完好无损吗?

楼主(2010-07-21):
18A好盈电调,与2S,850MAH的
电池
正负极接反了,电调与电池立刻发热,约两秒钟后断电,电调外皮看上去完好,手摸温度热而不烫,测试使用也没发现异常,这个电调还能使用吗,内部会有发现不了的损坏而吗?
目前接正确后使用正常,只是不知道有无潜在的隐患,比如----电调里有零件已经烧坏,但还能使用,-或者-只是部份功能正常,或者功率,电流降低等等问题。

网友A:
老鼠舔猫球--------危险

网友B:
你按正确的接法接上试试不就好了

网友B:
一般这种损坏都是瞬间的事,“扑赤”一下就完了,电调不大会发热之类

网友C:
我以前也接反过,不过就一瞬间。结果电池保险丝烧了,电调没事,我也是好盈电调。电池重新焊下照用不误。 楼主何以重新接下试试的,能用就没问题。

网友D:
接反了重接,如果能用就是好的,不能用就要修。

网友E:
我的30A电调,电池接反瞬间打了一下火,把电池改正确后再试,电调没事

网友F:
能用就是好的,估计你电池小,没有这个能力烧毁电调。发发热就算了。850mah,20C才17A电流。

网友G:
应该没事。我曾经烧化或JST插头才发现,也没事。

楼主:
我说过了呀,接正确后使用正常,只是不知道有无潜在的隐患,比如电调里有零件已经烧坏,但还能使用,只是部份功能或者功率,电流降低等等问题,

网友H:
怕的话就换了!这东西表面难看出!

网友I:
告訴你,以前我焊錯接頭,一接電電調馬上就爆開了!

网友J:
可以正常使用就没坏!如果有问题,2秒的时间你是无法补救的!

网友K:
根本不需要2秒,要少0.2秒都足以烧坏!

网友L:
坏的可能比较大啊

网友M:
能正常使用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