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小油门电机打抖问题

楼主(2010-07-21):
我用xxd50a电调。在船上用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通电后。自检声音过后。推小油门。
电机
抖抖的。咯咯响。这时电机电调烫。推到中油门后正常转起来又好了。有那位知道解决的。麻烦教一下。多谢。

网友A:
电机或传动系统有阻力。

网友B:
进角调一下试试~~~~~~~~~~

楼主:
回楼上。传动系统经检查。没有问题。刚才改用2s电转动没这么响。原用3s..请教上将大哥。进角调怎么调。多谢。

网友C:
我的马达也是。。
我的好像是线被刮花短路了

楼主:
j今天修好了。换了电调那3根电机线。一推油门。呜,呜。外转马达转得飞快。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