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 设置大小舵面问题

楼主(2010-07-21):
新弄的DSX7 MJ2.4 请高手指点一下。设置副翼大小舵面的问题,和设置升降的大小舵面。表示感谢!

网友:
 要重哪方面指点?
就是一个总行程 一个曲线 设置好后尽量使大小舵前段曲线一样 这样切换大小舵时不会导致手感差异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