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油门死掉的650拆解图片

楼主(2010-07-21):
前天说了650拉油门拉死,今天有空拆解了650,原因还是马达不行,顺便付上620的电路板图片

原因是马达的轴承和外壳连接松脱,马达转子偏心,和电刷接触不到,另说明一下这个舵机从今年3月服役至上周,设置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重新设置,所以不是行程问题憋坏,
电路板的驱动mos管也没有损坏。

620的电路板

620的电路板

650的电路板

650的电路板

650马达后盖

650马达后盖

650马达

650马达

650马达转子

650马达转子

网友:
楼主,这马达的底盖是焊在电路板上

我曾经拆解拍照时,想掀开一点电路板看看里面长啥样子,然后马达盖就被我撬开了一点。
后来我就知道,这电路板没事别乱掀的好。

拆舵机时,别去扭动电路板,有可能造成焊脚断裂,也可能发生上述情况。

飞行中要是盖子脱落,那是不可能,那压紧的东西怎会脱落?

这我估计是拆时给扳开了....

至于舵机为何拉死,以致你会想拆开舵机,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舵机电路板很好拆的,

用吸锡器焊开电动机与电位器的5个引脚,电路板即可轻松取下。
不过楼主如何取下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从照片看电动机和电位器那5个焊点的焊锡都没有吸掉。
这个舵机虽然使用了空心杯电动机,但是电刷换向器未免太娇小玲珑了,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这样的舵机怎么能让人放心使用?看看FUTABA舵机的空心杯电动机,里边都是碳刷的,换向器很粗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器焊开电动机与电位器的5个引脚,电路板即可轻松取下。
不过楼主如何取下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从照片看电动机和电位器那5个焊点的焊锡都没有吸掉。
这个舵机虽然使用了空心杯电动机,但是电刷换向器未免 ...

我知道要拆電路板只要把锡吸掉即可,我指的是这马达背盖的固定太弱不经风,稍微折一下就开了,但人家也没要你拆电路板,所以我认为这就不是大问题。

那个电刷是空心杯马达这样做的,聽說那属于贵金属,详细是什么材质我不知道,导电效率高。但不是无敌,还是会烧毁的,尤其高速尾舵机。

碳刷块...那是便宜电机在用的喔...虽然确实是很耐用

网友:
确实这样的金属刷寿命不长的,要么磨破,要么磨到换向器一道一道的。确实要碳刷才好。另外换向器太单薄了。所以FUTABA的耐用性好太多。

有人会说,YT的东西用的人多,当然相对问题就多。试问,FUTABA JR的舵机,用的人不必YT多???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而是应该知道问题去解决问题。尤其是哪个DS410M,我这几天也看到很多台湾人还在说410M很差,很容易烧,但却有这么些人出来维护,不是说运气就是RP不好。难道买东西真的要看RP和运气吗???

我本人全新的一架450 PRO,第一次飞行,当我倒飞转正飞的时候,一个410突然烧了,导致炸鸡,下来后,哪个坏的舵机速度非常慢,而410M的口碑不好,所以只能全部换成65MG,试问,410M是一次性的????

网友B:
铁汉!

说没有用的,直升机这东西出问题是说不清的,说着说着就变调了!
告诉你,如果你想说,就只说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贵金属,磷铜皮而已!

各种各样的有刷微电机从玩具上的到精密仪器上的我拆解得多了。不要说碳刷是否便宜电机才用,耐用可靠才是硬道理!亚托舵机好过FUTABA?至于舵机的拆解,看看你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两个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没有用的,直升机这东西出问题是说不清的,说着说着就变调了!
告诉你,如果你想说,就只说问题就可以了。

我只是针对这盖子脱开这件事情来说而已,我也说了这东西我也曾经开过,不过是因为我去扳动那电路板,不知怎么的就把后盖给扯了歪,我感觉是这后盖的固定并不牢靠。

但,电路板也不是闲著没事扳动他,所以好奇想看内部的人要特别注意,别把后盖扯开了。

我要讲的只是这样而已,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好奇,舵机好好的你说烧毁我相信,要说盖子自己会掉下来,那确实有点夸张。

楼主:
这个舵机拆解我说一下,马达是2个人用2把烙铁同时融锡拆下来的,不是后盖跟金属外壳脱掉,是前面齿轮下面的铜轴承跟金属外壳之间脱落了,使得转子偏心,后盖还是连接得比较紧的,我的问题是拉油门需要很大的力矩吗?使用了4个月,绝对没有行程上的问题,我看还是马达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前面齿轮下面的铜轴承跟金属外壳之间脱落了 ...

如果是这样,那情况就不同了。

网友:
油门舵机死掉很可能啊,看看我的发现和分析

网友:
说这些 啥用 要不就买 你认为行的飞机 要不 就买 贵的舵机 钱到位了 也就没这事 那事了  都是 模友可别都闹得不开心没啥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