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500的恶果……

楼主(2010-07-21):
前几天谈到500esp侧钟摆甩尾的问题,一时心血来潮,把以前一对蹭了地的600尾桨用砂轮机磨成了85mm长度,然后装在了500上面,发现刚刚好离垂尾最底端还有2mm的距离,效果应该不错。
今天上午去试飞,一口气做了一分钟的右侧钟摆,直叫一个酣畅淋漓,尾巴锁得刚刚的  。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尾巴剧烈抽动起来,机头开始向左偏
赶紧下来检查,这才发现尾巴前伞齿扫了,尾连杆固定拉环断了一个,:funk: :funk: 看来大尾桨负荷太大了,齿轮受不了啊!!
以后还是小心点飞得好,还是换回70mm尾桨得了,甩尾就甩尾吧,不飞侧钟摆就是了……
真是太暴力了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呵呵,买个100G,0.01G精度的称吧,好东西哟,现在没它还真不适应啦.平衡做好,随便飞

楼主:
确实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我只是磨得大小一样了,没有去称重量,更没有做动静平衡,和买回来的成品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飞了半年500,第一次炸鸡就这样发生了,有些不甘心啊……
又要省吃俭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平衡没做好,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一号的尾桨是可以获得更好的锁尾效果  不过不止是齿轮   尾舵机负担也大了

好在尾舵机是BLS251 ,感度确实降了很多,悬停从93%降到了82%才不追尾了……

网友A:
用大一号的尾桨是可以获得更好的锁尾效果  不过不止是齿轮   尾舵机负担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