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最低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0-07-21):
我在电主轴厂家的网站上看到的最低也是7000rpm。
这么高速度在初加工的时候光工件的不对称导致的离心力也能把机床弄散架。

网友A:
工件也7000转吗?

楼主:
我看到车床电主轴。。

所以才有此疑问?
这么高速度还不把车床弄散架。
引用 网友A:
工件也7000转吗?

网友B:
你是要把工件夹到电主轴上吗?

电主轴是夹刀具的。

楼主:
我是看到有厂家有车床电主轴,

所以有此问。
这个网站上有1500和750转的车床电主轴。
http://www.aythjx.net/ProductShow.aspx?Sid=144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电调把他降到100转左右。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把工件夹到电主轴上吗?

电主轴是夹刀具的。

楼主:
车床主轴应该是夹工件的吧?

网友C:
100转,皮带减速或上伺服。

楼主:
以车床为例,

电主轴就是电机+夹头,
去掉了皮带和齿轮。
本身并不带调速,对么?
那就是说,调速器+电主轴,
可以完全取代床头厢那一对复杂的皮带和齿轮传动,对么?
引用 网友C:
100转,皮带减速或上伺服。

网友D:
车床电主轴的转速一般看主轴大小的吧,应该是直径也不大的,一般转速在3000~6000的多吧,但资料上说最高已经超1w转了,用动力卡盘的。 另外加工中心上主轴转速已经最高10W了

楼主:
加工毛胚或者不是轴对称零件也能开高速么?

那离心力得多大啊?
机床不散架主轴的轴承也废了。
引用 网友D:
车床电主轴的转速一般看主轴大小的吧,应该是直径也不大的,一般转速在3000~6000的多吧,但资料上说最高已经超1w转了,用动力卡盘的。 另外加工中心上主轴转速已经最高10W了

网友:
夹工件速度太高有点玄乎。。。。。

网友:
是夹刀具的,不是用来夹工件的

网友:
如果楼主说的是车床,那么很简单,就象你想的可以代替普通电机和皮带,当然你需要计算相应转速下的扭矩和切力,
车床上的电主轴当然是带着卡盘夹持工件的,所以8000RPM也是小意思。

网友E:
如果是要直联低速切削的话,1.1KW的原配起码要用2.2KW以上的来代用了

楼主:
你是说伺服驱动板要大功率的?

你是说伺服驱动板要大功率的还是主轴电机标称值选更大功率的?
原则上说,适用高速轻载的轴承跟低速重载的轴承是两种不同的设计,
换电机不换轴承行么?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要直联低速切削的话,1.1KW的原配起码要用2.2KW以上的来代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