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0-07-21):
我的风神50换了个dsx7的控,求教高手
舵机
和接收机如何进行连接,还有控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接收机连接示意图,照示意图连接就行,控里的设置----舵机正反向----十字盘模式----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感度量,以上是基本的设置,飞悬停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样的问题 一般知道的 也不会说 多潜水
这样的问题 一般知道的 也不会说 多潜水

网友C:
控里直升机页面基本除了程式混控和上下跟轴 都要调一遍 对直升机和航模原理不懂的话告诉你怎么调也没用 多潜水 加油!